菜鸟求解。双运放OP07和lm358做恒流源

楼主(2015-07-15):
DA为0时输出-25MA.不为零时输出就不稳定。一直在乱跳。

网友:
怎么看反馈不太对

网友A:
看着好复杂的赶脚,咋不到百度直接搜索呢,大把的有……

网友B:
因为LM358的Vio(或Vos)太大,建议用OP07代替。
若有稳定,可在R9上并个小电容,如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LM358的Vio(或Vos)太大,建议用OP07代替。
若有稳定,可在R9上并个小电容,如0.1uf ...

我358接成电压跟随器的电路。但是输入很低。输出却有10V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复杂的赶脚,咋不到百度直接搜索呢,大把的有……

搜双运放恒流源有的。。。只是我画的比较难看

楼主:
是不对。已经改了。。被老师狠批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