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形码打印机

楼主(2015-07-15):
各位大神好,有个小白问题,条形码打印机的条形码是打印机自身生成的,还是通过其他什么方式生成的,是因为打印机自身带的条码软件产生的么?

楼主:
有点迷糊,跪求大神给予解答

楼主:
条码打印机的工作原理
条码打印机原理可以分成几部分:
1、条码打印机原理之条码打印机热印原理
2、条码打印机原理之条码打印机标签传动技术原理
3、条码打印机原理之条码打印机碳带传动技术原理(热转印方式时)
4、条码打印机原理之条码打印机传感器自动检测原理
5、条码打印机原理之条码打印机DSP数据处理原理
条码打印机原理分析:
1、条码打印机原理之条码打印机热印原理分析
条码打印机热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热敏纸受热变色方式,也就是常说的热敏方式;一种是转印色带墨水方式,也就是常说的热转印方式。
热敏打印方式下,条码打印机工作原理是,打印头发热,热敏标签介质在条码打印机打印头的发热点处受热后变色,显示出要打印的内容。使用热敏承印介质的标签,在日光作用下会逐渐变淡,保存时间较短(通常不超过6个月)。而许多应用场合需要长时间保存标签,这就需要使用热转印原理打印(目前理光公司推出一款特殊性热敏纸,可以保存六年时间)
热转印打印方式下,条码打印机工作原理是,使用热转印碳带作为介质打印到标签承印介质上。电脑控制条码打印机的打印头发热,热转印碳带的碳粉涂层在打印头发热的热力作用及打印头压力作用下,熔化并转印到标签承印介质上,显示出要打印的图形及文字。使用热转印方式打印的标签,根据标签的材质以及使用碳带的材质不同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如使用树脂基碳带打印的PET耐久性标签通常可以保存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条码打印机原理之条码打印机标签传动技术原理
条码打印机标签传动也就是指标签进纸机构,目前采用的有2种方式,一种是打印头平压的方式,一种是打印头悬压的方式,平压的方式一般仅采用前辊轴驱动进纸(有些宽幅的条码机也会采用前后辊轴同时驱动),悬压的方式都采用前后双辊轴的驱动进纸方式,所以平压的方式,打印头、标签、前辊轴处于压紧状态,而悬压方式,打印头、标签、前滚轴可以处于不完全压紧状态
标签的进纸机构不论是平压方式、还是悬压方式,都采用同一马达驱动,如果是双辊轴驱动,一般都采用皮带传动双辊轴,条码打印机原理中,这一条是最可以判断条码打印机耐用性的一个标准,耐用性好的条码打印机传动皮带的齿轮都采用金属件,保证条码机高速运转中传动结构的寿命,如Zebra 110XiIII等机型。
条码打印机附件的传动,如条码打印机回卷器、条码打印机剥离器,也是采用进纸机构的传动马达。
3、条码打印机原理之条码打印机碳带传动技术原理(热转印方式时)
条码打印机碳带传动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与标签进纸机构同一传动马达,一种是采用单独马达驱动(常见于悬压式打印方式中)。
当条码打印机碳带传动与标签进纸机构采用一套传动马达时,彼此之间是通过皮带来传动能量,碳带轴一般有2个,前面的碳带轴是主动轴,后面的碳带轴是从动轴,主动轴依靠马达来驱动,随着标签纸的打印而同步动作,从动轴依靠阻尼片或者阻尼弹簧使碳带处于拉直平整状态。
当条码打印机碳带传动采用单独马达驱动时,一般会采用前后双马达的方式来控制碳带的动作,该方式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实现条码打印的碳带节省功能。
4、条码打印机原理之条码打印机传感器自动检测原理
条码打印机传感器自动检测主要包括三部分:
①条码打印机原理之标签定位传感器
目前标签定位传感器,可以检测间隔标签、黑标标签、孔位标签
②条码打印机原理之碳带检测传感器
目前碳带传感器,可以检测出热转印模式下,碳带是否安装?碳带是否耗尽?
③条码打印机原理之打印头开合检测传感器
目前打印头开合检测传感器,可以检测出打印头是否正确闭合?
5、条码打印机原理之条码打印机DSP数据处理原理
条码打印机DSP数据处理,就是一个数据转换的途径,即计算机发送图形指令给条码机,条码机通过数据存储、数据处理,然后驱动打印头热敏元件发热打印相关内容。

楼主:
搜到了,不过他是通过什么产生条码的呢?单片机可以么?

网友A:
先说热敏打印机吧,是有字符模式和自由绘画模式的,使用绘画模式就可以打印任何曲线,包括条码。
还有的支持BMP图片打印的,就更容易打印条码了,软件生成图片,然后解析下到打印机就是了
其实打印机就是显示屏了,行扫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热敏打印机吧,是有字符模式和自由绘画模式的,使用绘画模式就可以打印任何曲线,包括条码。
还有的支 ...

谢谢yansw,我还有一个问题,条形码需要例如单片机等芯片产生么

网友B:
看成本,不在乎成本的买现成打印机,自带条码打印指令
在乎成本的自己买打印头,控制打印一张纸的点数来实现字符或者图像的打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yansw,我还有一个问题,条形码需要例如单片机等芯片产生么

可以做到单片机里面,也可以做到上位机里面,因为不是很复杂。
我前段时间给别人做了一批针式打印机,就是把所有原本的字库全部搬移到上位机,用来省成本了。
下面控制就只是一个简单的小单片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到单片机里面,也可以做到上位机里面,因为不是很复杂。
我前段时间给别人做了一批针式打印机,就 ...

谢谢yansw的回复,也就是说条码打印指令,可以打印机自带,也可以通过主控芯片编程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到单片机里面,也可以做到上位机里面,因为不是很复杂。
我前段时间给别人做了一批针式打印机,就 ...

谢谢liwei_jlu的回复,也就是说条码打印指令,可以打印机自带,也可以通过主控芯片编程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成本,不在乎成本的买现成打印机,自带条码打印指令
在乎成本的自己买打印头,控制打印一张纸的点数来实 ...

谢谢liwei_jlu的回复

网友C:
我有一台,猜测它是通过Bartender自动生成的,就是软件生成的。因为我我可以放置任何一种条形码在打印区域。软件读取数据库后自动生成。条码机不可能带几十种条码格式

网友D:
看看我用的热敏打印机模块的datasheet

网友:
条形码可以后台生成,也可以打印机生成,条形码打印机的条码一般是打印机生成的

网友E:
打印机生成的哦,早期有很多高端的打印机,贵的要死,打印速度惊人(每秒20cm哦),支持USB,串口,并口,网线,4通道进纸,里面有FPGA和DDR内存条,还有PCI或PCIE接口扩展……一台好几千……
这些都是打印机生成条码的,包括一维和二维条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猜测它是通过Bartender自动生成的,就是软件生成的。因为我我可以放置任何一种条形码在打印区域 ...

谢谢Xearo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用的热敏打印机模块的datasheet

谢谢回复,想请教一下,类似电子存储柜的热敏打印机,他的条形码是怎么产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印机生成的哦,早期有很多高端的打印机,贵的要死,打印速度惊人(每秒20cm哦),支持USB,串口,并口, ...

谢谢回复,如果是低成本的类似电子存物柜那种的热敏打印机,它的条形码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如果是低成本的类似电子存物柜那种的热敏打印机,它的条形码是怎么产生的呢

一般主控也就是个单片机,打印机用专门的打印机模块和打印头就可以了哦。具体请在淘宝搜索参考。

给你个参考图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如果是低成本的类似电子存物柜那种的热敏打印机,它的条形码是怎么产生的呢

低成本就是自己做驱动,自己直接驱动热敏打印头,要打印啥都没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主控也就是个单片机,打印机用专门的打印机模块和打印头就可以了哦。具体请在淘宝搜索参考。

给你个 ...

谢谢javabean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成本就是自己做驱动,自己直接驱动热敏打印头,要打印啥都没问题啦~

谢谢LearningASM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条形码打印机”不是合格的标题。

请查看版规11,立即修正标题。否则会被封锁ID。 ...

好的,我马上修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马上修改

莫大,我怎么修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