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进入中断后退出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5-07-15):
我在Keil里编译了下面的程序,烧写进芯片后运行情况却很奇怪,P2口外接8个LED,流水灯停止进入中断后8个LED全亮,但是持续了好一阵子才退出中断,完全超出延时函数的延时,一时想不明白,请各位高手指教!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void init(void)
{
        EX0=1;
        IT0=1;
        EA=1;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0;i<500;i++)
        {
                for(j=0;j<121;j++)
                {
                        ;
                }
        }
}

void light1(void)
{
        P2=0XAA;
}

void light2(void)
{
        P2=0X55;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light1();
                delay();
                light2();
                delay();
        }
}

void extern_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P2 = 0X00;
        delay();
}

网友:
你的程序很奇怪,不太清楚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中断时间长是因为中断服务里有延时,去掉这个延时,中断应该就正常了,见下面

void extern_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P2 = 0X00;
        delay();         /* 去掉这句 */
}

楼主:
可是中断时间远远长于delay()的延时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按下中断键后等了很久才重现流水灯

楼主:
中断里不能有延时吗?中断里添加延时会引起程序出错吗?

楼主:
我的目的是想使P2口全亮一段时间,和流水灯区别以示进入中断

楼主:
板子上运行的情况是实际中断延时远远大于delay()函数的延时,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在Keil软件里模拟一切正常的,中断里的延时和delay()相同,到了板子上就不行了

网友:
进入中断你用全亮表示,退出中断却没有指示,中断最后加个全灭试试

网友:
典型的可重入问题,keil C51默认不支持可重人

网友:
用指令延时要关闭中断对它的影响,中断优先级比较高,要执行完中断才会在处理主程序延时,这样延时时间会变长,一般比较长的延时用定时器计时,中断里面的延迟不能够超过定时中断

网友:
中断里忌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