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二手笔记本,预算2000,选联想或者thinkpad,大家给.....

楼主(2015-07-15):
想买个二手笔记本,预算2000,选联想或者thinkpad,游戏不多玩,希望内存4G,能扩到8G及以上最好,能安装xp系统,有买过的给推荐个链接或者站内短信!

网友:
可以上58同城,赶集网上看一看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14930210171#

网友:
可以上鸿利在线上买,
现在的这个价位的二手有X220、T420就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
松下军用

网友:
58同城,赶集网之类的平台良莠不齐,骗子还比较多

51nb之类的老牌网站更靠谱点,选择认证商家+支付宝交易出问题的概率就比较小了

网友:
T420 T430

网友:
这个贴子好像发了两次吧?

网友:
上台成色新一点的x200,上8G内存,换SSD,我现在在用,除了在线视频播放时CPU战占用率较高,其它时候还是很好的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原来的电脑散热糟糕,感觉还是thinkpad靠谱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原来的电脑散热糟糕,感觉还是thinkpad靠谱点

推荐thinkpad,稳定还是关键

网友:
T410, 用不到2000

网友:
dell e6420 1300左右 ,用着很舒服

网友:
北京的话  推荐 http://www.friendeye.com/   这个很靠谱

网友A:
楼上这个网站有点贵哦
推荐T430 下面这个配置  叫他们加了个120g固态  一共24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这个网站有点贵哦
推荐T430 下面这个配置  叫他们加了个120g固态  一共2480

晕,手机卡住,回复次数太多了

网友:
晕,手机卡住,回复次数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这个网站有点贵哦
推荐T430 下面这个配置  叫他们加了个120g固态  一共2480

在哪里买的,这么便宜,靠谱吗?

网友:
楼上回复太多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这个网站有点贵哦
推荐T430 下面这个配置  叫他们加了个120g固态  一共2480

在哪买?

网友:
买我的好了。 比较新
电脑型号        华硕 S301LA 笔记本电脑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5-4200U @ 1.60GHz 双核
主板        华硕 S301LA (英特尔 Haswell-ULT) Intel(R) 8 Series 低压
内存        4 GB ( DDR3 1600MHz )
主硬盘        日立 HGST HTS545050A7E680 ( 500 GB / 5400 转/分 )
显卡        英特尔 Haswell-ULT --(Intel HD Graphics 4400 )
显示器        奇美 CMO1333 ( 13 英寸 )
声卡        瑞昱 Realtek @ 英特尔 Lynx Point-LP 高保真音频 --(ALC233)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华硕
无线网卡        Qualcomm Atheros AR9287

安装三系统:MAC LINUX WINDOW10(原装正版WIN8.1)

网友:
51NB 其实只要知道大概这个价,附近找个还还价,应该可以比这个低点,我是三月份买的

网友:
t450超极本不错

网友:
1500的二手T410 秒杀你买的

网友:
上个月51NB买的---------1300 T410S(I5-580、 120GSSD、 4G ) +230 (4G )

网友:
2000?可以买个CORE M的山寨平板电脑了

XP可以在Win8平台上装虚拟机,跑起来绰绰有余

网友(2015-10-06):
找同学、同事买要好很多,网上买出问题了很麻烦

网友:
T420呗。现在二手2000左右

网友:
CPU:P8700
内存:4G
显示屏:LED背光 1440*900(亮度还非常不错,因为觉得太亮,所以一直使用的是倒数第二级的亮度)
硬盘:intel  240G SSD
其它:3口USB3.0扩展卡,支持电信EVDO的3G和联通3G的3G模块,笔记本电池处自带SIM卡插座
光驱:光驱位的固态硬盘架,及自带DVD刻录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