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RT Thread源码中的问题?

楼主(2015-07-16):
rtt线程唤醒函数中有一个从挂起队列中移除操作,   / * remove from suspend list */   rt_list_remove(&(thread->tlist));,可是源码中并未找到挂起队列的定义和相关插入挂起队列操作,这里的移除操作有什么意义?
rt_err_t rt_thread_resume(rt_thread_t thread)
{
    register rt_base_t temp;

    /* thread check */
    RT_ASSERT(thread != RT_NULL);

    RT_DEBUG_LOG(RT_DEBUG_THREAD, ("thread resume:  %s\n", thread->name));

    if (thread->stat != RT_THREAD_SUSPEND)//只对处于挂起的线程进行还原操作
    {
        RT_DEBUG_LOG(RT_DEBUG_THREAD, ("thread resume: thread disorder, %d\n",
                                       thread->stat));

        return -RT_ERROR;
    }

    /* disable interrupt */
    temp = rt_hw_interrupt_disable();//关中断

    /* remove from suspend list */
    rt_list_remove(&(thread->tlist));//从挂起队列中移除

   /* remove thread timer */
    rt_list_remove(&(thread->thread_timer.list));//因线程即将运行,所以需要移除定时器,无需再定时

    /* change timer state */
    thread->thread_timer.parent.flag &= ~RT_TIMER_FLAG_ACTIVATED;//将内核对象的标志设置为定时器非激活标志

    /* enable interrupt */
    rt_hw_interrupt_enable(temp);//开中断

    /* insert to schedule ready list */
    rt_schedule_insert_thread(thread);//将线程加入调度器

    return RT_E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