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产品智能物联网关设计,附PCB,请各位提建议?

楼主(2015-07-16):
本设计主要针对物联网应用而开发,
(1)4路模拟量输入(非隔离,但输入端均做稳压、滤波等处理,可接入光照、水位等传感器)
(2)4路开关量输入(非隔离,但输入端做滤波、限压等处理,接入震动、烟感、红外等传感器)
(3)一路开关量输出接口
(4)一路摄像头接口
(5)一路RS485接口
(6)一路CAN接口
(7)一路RS232扩展接口
(8)一路I2C扩展接口(红外发送接收等)
(9)一路IO扩展接口(温湿度等)
(10)一路通用扩展接口(可接入RJ45网络接口、WIFI接口ESP8266、NRF24L01等模块)
(11)并带有一路GSM/GPRS模块。请各位网友提一下建议,主要针对物联网开发、简答的工业应用设计,大小10X10cm,没什么问题就打板,这种拼接在嘉立创没问题吧?

网友A:
画的挺漂亮的,不是很懂。只能帮顶了。

网友:
另外你这个拼版 JLC 是要另外收费的。

网友B:
我的用的5500~那个模块始终感觉不靠谱

网友C:
把中间 keepoutlayer 的线删掉就不收费了.

楼主:
打样回来调试没问题,全部资料会上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的挺漂亮的,不是很懂。只能帮顶了。

谢谢!总感觉还少点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的5500~那个模块始终感觉不靠谱

我做成扩展模块了,可以替换,但是也没有完全参照官方的原理图,不知道接收端为什么用两个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中间 keepoutlayer 的线删掉就不收费了.

好的谢谢,就是这几个大的过孔太显眼了!

网友D:
4模拟输入有么有4-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模拟输入有么有4-20ma?

呵呵,根据前端的电阻可以调,转换成电压采集就行!

网友:
不错哦!看着很整齐啊!

网友:
布线看起来不错~

网友E:
不错!我感觉做产品的话可以用0603封装,只是做开发板的话用0805比较方便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根据前端的电阻可以调,转换成电压采集就行!

不错,搬好板凳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我感觉做产品的话可以用0603封装,只是做开发板的话用0805比较方便焊接 ...

电阻电容电感等基本上都是0603封装,既然贴片了,都差不多!

网友:
SIM卡都没看见啊

楼主:
在底部,底部唯一一个元件封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底部,底部唯一一个元件封装。

不考虑电话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考虑电话业务?

只考虑了GSM短信业务和GPRS通信,拨打电话感觉在这个系统中作用不大,故不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成扩展模块了,可以替换,但是也没有完全参照官方的原理图,不知道接收端为什么用两个电容呢? ...

没有为什么,官方就是要求这么接的    而且和5100还不一样

网友G:
这板子轻松过EMC测试?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板子轻松过EMC测试?

以前的工作对EMC实验有严格要求,这个板子没有按隔离设计,但是基本的处理还是有的,做三级实验问题应该不大!若是应用的话,可以在不严格环境中。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 庆科板子一到, 也要开始物联网开发了.

网友:
WIFI接口ESP8266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求原理图学习。。。

板子还没有发出去,还在修改中,全部调试好后公开!

网友:
对物联网非常感兴趣,希望有机会能共同探讨

网友:
线布的真漂亮

网友(2016-03-08):
做的挺不错的,想要实现一些什么功能呢

网友:
没有网络名有些信号看不明白,不过挺漂亮的。

网友:
调试好了么???

网友(2016-08-06):
板子画的不错,可以带带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