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4.0传输大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5-07-16):
本人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蓝牙通信,要求是低功耗,而且可以传输大数据,要可以持续稳定的每秒4到5千字节的数据;想在淘宝上找现成的蓝牙4.0模块,但是很多模块都不适合传输大数据,怎么回事?不是谁蓝牙4.0传输速度可以达到24M吗?怎么不能用来传输大数据呢?另外有推荐使用蓝牙3.0的,但是3.0的功耗大,不适合作为电池供电的设备;不解的是3.0都可以用来传输大数据,而4.0却很多都不行,是什么原因呢?求解。。。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求大神解答,或者推荐可靠的方案,谢谢

网友A:
TI的CC2541传输速度大约3KB/S,
CYPRESS的CYBL10161最大速度能达到20KB/S,不过如果跟苹果手机连的话,IOS系统有限制,顶多5KB
如果跟IOS设备连接的话,两个芯片差别不大,CYPRESS的芯片比较贵,以上
对了刚才说的都是蓝牙4.0 BLE,蓝牙3.0跟IOS连需要苹果认证,不知道楼主具体做啥用

网友B:
dialog公司的Dialog Serial Port Service (DSPS),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CC2541传输速度大约3KB/S,
CYPRESS的CYBL10161最大速度能达到20KB/S,不过如果跟苹果手机连的话,IOS系统 ...

我们的蓝牙是和安卓对接的,要么就和PC,和苹果的概率很低,可以不考虑。。。另外想问的是4.0的传输速率可以20多M,为这些支持4.0的IC传输速度却不是一个等级的呢?差别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alog公司的Dialog Serial Port Service (DSPS),你可以试一下

没搞过这个,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搞过这个,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这个是官网。http://support.dialog-semiconductor.com/reference-design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搞过这个,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TI的CC2541是51的核,我实测是3KB/S,TI的FAE也是说的这个数,不过最近好像TI出了个2640(好像是这个型号),是ARM核的,速度应该能快些,不知道楼主说的这个速率在哪看到的?
不考虑IOS的话,CYPRESS的那个芯片,芯片到芯片的传输速度我实测的是20KB/S
你说的BLE的是低功耗的,不可能达到MB级吧哈,4.0以前的我就不大了解了

网友:
肯定到不了24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CC2541是51的核,我实测是3KB/S,TI的FAE也是说的这个数,不过最近好像TI出了个2640(好像是这个型号),是 ...

在网上一些资料看的,说继承3.0的速度,理论最大速率是24Mbps;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网上一些资料看的,说继承3.0的速度,理论最大速率是24Mbps;

其实只要稳定的传输速度可以达到50~100KB就可以了,但是基本上都没看到过这么快的4.0的蓝牙模块,nRF51822和CC2540基本上都是几Kb,还是小b,速度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只要稳定的传输速度可以达到50~100KB就可以了,但是基本上都没看到过这么快的4.0的蓝牙模块,nRF5182 ...

50KB而且低功耗的话,感觉蓝牙4.0以上版本都悬呀

网友C:
24M。有标准没有芯片,低功耗想这么高速率,目前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M。有标准没有芯片,低功耗想这么高速率,目前有点困难。

那放弃低功耗呢?

网友:
想低功耗,又想高速率哪有那么好的事!

网友C:
放弃低功耗,wifi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弃低功耗,wifi就可以了

WIFI没有蓝牙稳定,而且功耗吓人,电池供电的很难带的起。。。

网友:
多大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一些资料看的,说继承3.0的速度,理论最大速率是24Mbps;

24M说的是BT3.0的速度。
BLE跟BT3.0是两个core spec,也没有兼容。
3.0向下兼容。

要低一点的功耗,又要足够的速率,不如直接用BT2.1,EDR,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开始想用蓝牙4.0,发现是省电了
但是传输速度蛋疼
后来测了一下蓝牙2.0的模块
1382400的波特率传输速度貌似还不错

网友:
楼主试试赛普拉斯的CYBL10161和CYBL10162吧,看看是否可以折中
BLE+(10-20)KBytes速度

网友:
可以用两个模块。一个ble低功耗。用来长期广播。一但建立连接后主机发命令过来唤醒另一个高速率的蓝牙模块。

网友D:
到4.0后蓝牙有2种模式了,ble的速度是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4.0后蓝牙有2种模式了,ble的速度是很低的。

那SPP可以实现大数据吗?

楼主:
大概是10KB-50KB每秒,持续发送

楼主:
最起码可以实现波特率115200不间断的发送

网友(2015-12-25):
这么大数据,蓝牙显然不可以,50KB的话,选择余地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只要稳定的传输速度可以达到50~100KB就可以了,但是基本上都没看到过这么快的4.0的蓝牙模块,nRF5182 ...

你这种属于双模的连接配置时候可以用4.0  需要传大量数据时候启动3.0传输,很多蓝牙耳机一样

网友:
现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应该是支持蓝牙4.0的双模芯片吧,他们的蓝牙传输速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E(2016-03-29):
楼主结果怎么样啊?用的哪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结果怎么样啊?用的哪颗芯片?

现在用NRF51822,放弃大数据的传输,只做低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NRF51822,放弃大数据的传输,只做低功耗

那传输的时间岂不是很长?

网友:
cybl10161 现在零售都1美金以下了,比2540便宜,射频电感和射频电容少了几个,又便宜大几分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