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STM32一个定时器产生两路频率不同,占空比可调...

楼主(2015-07-16):
请教用STM32一个定时器产生两路频率不同,占空比可调的PWM波?

网友:
只能占空比不同。

网友:
用两个定时器吧,STM32定时器那么多,不用都浪费了

网友:
搭车同问,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E6%97%B6%E5%99%A8STM32的一个定时器输出4路频率是可以的
我只是很好奇!

网友:
频率要求不高,可以用中断方式或者DMA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