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金空调DRCH-RH转接板和有线遥控器通信原理

楼主(2015-07-16):
如图所示,P1,P2和有线遥控器相连,它们之前是走什么通信协议的呢?谢谢!

网友(2015-09-09):
HBS 总线协议 小鬼子的  资料比较少

网友A:
协议要自己破解,我破解过

网友:
很好奇,一直没找到资料.

网友(2018-12-12):
引用 网友A:
协议要自己破解,我破解过

您好,请问您大金空调HBS协议 破解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