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C++ 6.0封装串口通信协议 DLL

楼主(2015-07-17):
现在自己做的一个产品,要把串口操作和通信这部分的协议封装成一个DLL动态库给别人二次开发。我一直用VC++操作串口都是调用的现成的类,要
封装DLL好像要用Window API操作串口,有哪位朋友做过这一块的可以指导下,提供一个VC++ DLL工程模板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A:
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dll项目就可以了.

网友:
http://www.codeproject.com/Articles/992/Serial-library-fo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dll项目就可以了.

建立一个DLL工程我知道,主要是封装串口操作这部分到里面涉及到数据帧的发送,接收帧处理 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立一个DLL工程我知道,主要是封装串口操作这部分到里面涉及到数据帧的发送,接收帧处理 不会 ...

接收部分你是怎么处理的,同步还是异步,超时+等待,还是直接回调?

网友:
里面有例子

网友:
别整了,  有现成成熟的,  PCOMM PRO

网友C:
有现成的成熟串口DLL产品, PCOMM,       至于你还要封装自已的协议, 再写一个DLL中间件 调用串口DLL 就行了, 省去了 串口封装这一大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部分你是怎么处理的,同步还是异步,超时+等待,还是直接回调?

对这些处理不是很清楚

网友:
推荐个类 cnCo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成熟串口DLL产品, PCOMM,       至于你还要封装自已的协议, 再写一个DLL中间件 调用串口DLL 就行了 ...

用这个例子对数据处理还是比较模糊感觉不好下手啊

楼主:
例程下载下来看了,我平时就是搞搞单片机 上位机不熟啊 把它整好还是不好弄啊

网友:
PCOMM那个确实挺好用的,lz可以试一下,整个例子和使用方法都比较简单

网友(2015-11-24):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成熟串口DLL产品, PCOMM,       至于你还要封装自已的协议, 再写一个DLL中间件 调用串口DLL 就行了 ...

正是我想要的东西

网友(2018-07-03):
mark 一下  PCOMM PRO

网友:
酒香不怕巷子深啊

网友(2018-09-19):
>This complexity is the reason that a lot of programs have bugs in their serial communication routines. T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for many serial port software.

网友(2019-03-11):
谢谢分享,能有LABVIEW调用例子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