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软件中心 一直停在“正在修复以安装的软件”!如何...

楼主(2015-07-17):
请教Linux大神:ubuntu 软件中心 一直停在“正在修复以安装的软件”!如何破?

网友:
Ubuntu系统做得不错,就是使用的人少,遇到问题找不到人解决,自己瞎搞一通有时候能够搞好,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Ubuntu小白,装了一个虚拟机玩了一段时间。

网友(2015-09-20):
可能是我的VMWare太旧了,ubuntu装不上VMTools,后来找了个fedora装上了

网友:
apt-get install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