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U()震动引起的角度误差很大四轴倒向一边回不来,DMP有延时

楼主(2015-07-17):
我加速度计用了滑动滤波,序列长度为5,陀螺仪没滤波
用的网上流传的IMU_Calculate(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算法,
我的控制频率是400hz,Kp=2.0f,Ki=0.005f,halfT=0.00125,
目前飞机总是会飘,有时倒向一边起不来了,手拨一下才起来,但感觉上是稳的,后来观察波形,发现我手抖的频率越高,角度就向0度飘的越快!表现为图片的前半部分

分析可能是因为飞机倒向一边时,震动也大,IMU计算的角度直接飘回了0度,导致P每起作用,就起不来了!
但看大家都是这个算法,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是怎么调好的?
附下用IMU()时调试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4Njk2ODY4MA==.html?from=y1.7-1.2
后来,又移植了DMP,100hz读取与控制,中断未溢出,角度波形是对的(当然人眼是观察不出实际角度是不是滞后的),但飞机的响应表现的非常滞后,根本没法稳定,
表现为:只加D作用,我手猛的按下飞机比如到30度,过一会突然来一个很猛的升力,再消失。然后我去掉DMP,换成正常读取陀螺仪,也只加D作用,就表现为正常情况:非常敏感,按下瞬间就有反抗力。
DMP配置:
    if (mpu_set_gyro_fsr(2000)) return 0x10;
    if (mpu_set_accel_fsr(2)) return 0x11;
    if (mpu_set_lpf(42)) return 0x12;
    if (mpu_set_sample_rate(100)) return 0x13;
    if (mpu_configure_fifo(0)) return 0x14;

现在这两种方法都没调好 求大神分析下原因!先谢谢!

楼主:
视频在这: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4Njk2ODY4MA==.html?from=y1.7-1.2

网友:
在四轴泛滥的今天,还自己写飞控程序的越来越少了。

这个问题我是没遇到过,所以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但是感觉不是振动的原因,顶多只是诱因, 因为就算振了导致加速度乱了影响最后融合的结果,
可是----- 一旦,不振时加速度解算出来的角度肯定是正确的, 就算你融合修正的速度再慢也会得到正确的角度,绝对不会像你视频里的那样,就歪在那里了。这个问题没有捷径,一行行查代码吧。看看在你歪到最大角度时, IMU里面到底计算的结果出了什么问题。

最后想说的是, 虽然你视频里四轴不稳,在平衡位置有时会来回抖,但是抖得频率很快, 说明你电机和电调真TMD好, 响应这么快, 我的新西达套装就不会这样, 响应慢, 一开始用50Hz PWM去驱动电调根本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