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I与CY7C68013做USB数据传输

楼主(2015-07-17):
最近需要用到Cyclone III与CY7C68013做USB数据传输,以前从来没有画过FPGA的板子,就参照各种资料画了一个,劳烦懂的大侠帮忙给检查检查,有没有什么错误,或者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没有问题就拿去打样了。
附件是全部工程文件,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版本的。
还有两个疑问:
1.JTAG接口的电压是2.5V还是3.3V
2.FPGA与CY7c68013做USB数据传输,用SDRAM还是SRAM能提高传输速度,还是在这个情况下两者差不多

加张图,提升下关注度:

楼主:
为何无人问津

网友A:
JTAG接口的电压与bank有关,所在的bank是什么电压就用什么电压

网友:
可以看这个系列的datasheet,或者看看别人的这个FPGA的开发板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B:
这三环也是蛮醉人的…………

网友C:
C-IV是主推吧,上次去问代理说的。1、2、3都不怎么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IV是主推吧,上次去问代理说的。1、2、3都不怎么卖了。。

开始我也想用Cyclone4的,但是Cyclone4的QFN封装最多144脚,除去配置引脚电源引脚外可用IO也就90多一点,USB+SDRAM就需要不到80个口,我还想再至少扩展出来40个脚,这样IO就明显不够用了,要是用BGA封装的话PCB就得至少4层,而且自己还不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环也是蛮醉人的…………

呵呵,没办法,没钱做四层板,两层PCB还有三个电源,这么弄感觉比较好,不知道有什么不妥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接口的电压与bank有关,所在的bank是什么电压就用什么电压

我所有的VCCIO都是3.3,jtag就用3.3吗,但是数据手册上用VCCA啊,而我的VCCA是2.5

楼主:
不知道1117能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没办法,没钱做四层板,两层PCB还有三个电源,这么弄感觉比较好,不知道有什么不妥之处 ...

转一圈是业界常用做法,但环圈不能是闭合的

网友:
FPGA供电多是DCDC吧,尤其是带有sdram的应用,满载电流比较大,LDO的话比较热。

网友D:
电源推荐,MP2359,宽电压4.5~24V,大电流1.2A。

网友E:
1.JTAG接口的电压是2.5V还是3.3V
这都可以,不要纠结,一般用3.3V吧,这个应该是看辅助电压是多少,我记得是2.5V  你用3.3v肯定没有问题。

2.FPGA与CY7c68013做USB数据传输,用SDRAM还是SRAM能提高传输速度,还是在这个情况下两者差不多
提高传输速度和是否用RAM没有直接关系吧。要想做一个速度快,容量大的缓存还是用SDRAM比较好。SDRAM时序稍微有点复杂,最好不要用随机存储,用块存储方式提高SDRAM利用率。

关于你说采用LDO是否不够。你先按照电流足够来考虑直接使用,如果使用发现过热就考虑换DCDC方式。实际产品考虑用电效率也要用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一圈是业界常用做法,但环圈不能是闭合的

OK,那我就在圆环某个地方给它断开,不过不知道如果是闭合的圆环的话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推荐,MP2359,宽电压4.5~24V,大电流1.2A。

是只需要将3.3V改用开关电源吗,还是都需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JTAG接口的电压是2.5V还是3.3V
这都可以,不要纠结,一般用3.3V吧,这个应该是看辅助电压是多少,我 ...

谢谢指导,JTAG接口我用的是2.5V的,AS接口用的是3.3V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您说的辅助电压是什么意思?是VCCA引脚的电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JTAG接口我用的是2.5V的,AS接口用的是3.3V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您说的辅助电压是什么意思?是 ...

谢谢指导,JTAG接口我用的是2.5V的,AS接口用的是3.3V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辅助电压在xilnx是VCCAUX,ALTERA的你具体看看,按照说明书的电压来就行,JTAG无所谓。差个0.7V根本不要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指导,JTAG接口我用的是2.5V的,AS接口用的是3.3V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辅助电压在xiln ...

好的 谢谢

楼主:
修改了电源部分,将3.3V与1.2V改为MP2359方案,2.5V依然采用1117-2.5,
AS下载口按照数据手册建议加上肖特基二极管与电容对AS接口进行保护,
不知道为啥学校网上传好慢,附件就不上传了

网友F:
最近也在打算画一块FPGA板子。借你的附件参考一下哈

网友:
FPGA型号太老了,软件都不支持了。。。还是用4或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在打算画一块FPGA板子。借你的附件参考一下哈

呵呵 发现有什么问题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2015-12-01):
最近也在做类似的项目,想参考一下你的板子,请问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网友(2016-06-30):
可以看出楼主画的很认真,赞个

网友(2016-11-04):
楼主这个usb传输速度能到多少啊

网友:
.JTAG接口的电压是3.3V

网友G(2017-05-03):
引用 网友B:
转一圈是业界常用做法,但环圈不能是闭合的

环圈会有什么问题吗?我也这样画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环圈会有什么问题吗?我也这样画过

转一圈就成天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一圈就成天线了

是发射出去了?,可能过测试会有麻烦,没测过不知道

网友:
我的用3v3 供jatg  缓冲用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