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些资料: STM32与MQTT协议

楼主(2015-07-17):
MQTT(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消息队列遥测传输)是IBM开发的一个即时通讯协议,有可能成为物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协议支持所有平台,几乎可以把所有联网物品和外部连接起来,被用来当做传感器和致动器(比如通过Twitter让房屋联网)的通信协议。

MQTT协议是为大量计算能力有限,且工作在低带宽、不可靠的网络的远程传感器和控制设备通讯而设计的协议,它具有以下主要的几项特性:
1、使用发布/订阅消息模式,提供一对多的消息发布,解除应用程序耦合;
2、对负载内容屏蔽的消息传输;
3、使用 TCP/IP 提供网络连接;
4、有三种消息发布服务质量:
        “至多一次”,消息发布完全依赖底层 TCP/IP 网络。会发生消息丢失或重复。这一级别可用于如下情况,环境传感器数据,丢失一次读记录无所谓,因为不久后还会有第二次发送。
        “至少一次”,确保消息到达,但消息重复可能会发生。
        “只有一次”,确保消息到达一次。这一级别可用于如下情况,在计费系统中,消息重复或丢失会导致不正确的结果。
5、小型传输,开销很小(固定长度的头部是 2 字节),协议交换最小化,以降低网络流量;
6、使用 Last Will 和 Testament 特性通知有关各方客户端异常中断的机制.

然并卵...
分享一些相关资料...

服务端基于 ActvieMQ 和 Mosquittor 消息中间件,ActvieMQ Java 运行环境,消耗资源比较大, Mosquittor  消耗资源少很多,可以运行在树莓派和Beagleboard Black的debian系统上。
ActvieMQ:http://activemq.apache.org/
Mosquittor:http://mosquitto.org/

网友:
好东东,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 我昨天也用B4A玩起了MQTT, 本想去连接 MiCO Cloud, 可能是绑定、验证, 始终没连上。

网友:
然并卵很强大

网友:
打不开,难道我的keil版本太低

网友:
stm32与MQTT 物联网

网友:
搜藏,后面学习

网友:
然并卵,这才是好东西

网友A:
看到M35模块,楼主没有用内部协议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M35模块,楼主没有用内部协议栈吗?

开发用的模块内部协议栈.

网友:
有用,多谢,准备折腾这玩意

网友B:
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内存和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内存和ROM

很小,基本不用考虑...

网友:
国内的云很多是基于这个做的吧,不知道自己还要多少工作量。

网友:
好奇国内的物联网云都是怎么搭的服务器,要自己开发多少程序

网友:
粗略看了下,ActvieMQ很强大!回头试试。

网友:
是IBM开发的一个即时通讯协议

网友:
貌似要火~~~

网友:
发现JAVA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
似乎Mosquittor更适合做轻量级的IoT服务器。不过这个只是broker,数据存储和查询得另做。

网友:
STM32通过M35 串口GSM模块上网连接MQTT服务器。

网友:
学习一下,虽然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资料可是重量级的,十分感谢,无私奉献,公司正用MQTT,苦于没有stm32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资料可是重量级的,十分感谢,无私奉献,公司正用MQTT,苦于没有stm32的驱动 ...

你们用MQTT做什么方面的产品开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用MQTT做什么方面的产品开发?

GPS 定位 和 类似 微信 的通信软件 都用

虽然gps用udp不错,但我们的应用 mqtt 更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 定位 和 类似 微信 的通信软件 都用

虽然gps用udp不错,但我们的应用 mqtt 更适合 ...

消息总线~如果是合作开发,不同语言和平台接口很方便,很多高级功能都很有用。。
然并卵哈哈,因为目前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在写这点东西。。。

网友B:
目前在看资料
MQTT好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在看资料
MQTT好像不错

还有MQTT-SN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消息设计,以及CoAP,基于UDP的类似HTTP的通信方式...

它们都叫做消息中间件,中间件介于底层设备和服务之间,在开发上对于不同开发人员的开发解耦...可以相对独立开发,新增删除服务时而不影响其他应用以及现有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MQTT-SN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消息设计,以及CoAP,基于UDP的类似HTTP的通信方式...

它们都叫做消息中 ...

我也看到NQTTSN了,不过先要会用MQTT先再去看MQTTSN
现在在做物联网方面的,看看能用上这个协议吗

网友:
前两天刚用arduino测试了一下
正准备移植

网友D:
好资料,我也正在搭这块,希望楼主多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资料,我也正在搭这块,希望楼主多赐教。

昨天看到一些东西,可能对你也有用...

http://www.ibm.com/developerwork ... ino-iot1/index.html
本教程(由 4 部分组成的教程系列的第一部分)将介绍 Arduino 微控制器,讨论作者如何使用它来解决家庭控制问题,本文还将介绍 Arduino 的一些硬件插件并展示如何将它们连接起来,最后,展示了如何加载程序来测试硬件。
Node-RED 使得构建简单 API 或通过 API 将设备连线变得很简单。

http://www.ibm.com/developerworks/cn/webservices/ws-theme/ws-soa/

SCA(服务组件体系结构/Service Component Architecture)
SCA 编程模型入门——SCA 的第一个例子:HelloWorld
对 Service Component Architecture 模块的可靠和可重复的单元测试——将自动化测试方法应用到 SCA 模块。
WebSphere 用户组多媒体课堂:服务组件架构(SCA)介绍
WebSphere 用户组多媒体课堂:服务组件架构(SCA)深入编程
使用 SCA 构建 SOA 解决方案,第 1 部分/第 2 部分/第 3 部分/第 4 部分

SCA(服务组件体系结构/Service Component Architecture)
开发人员为何需要企业服务总线?
企业服务总线解决方案剖析,第 1 部分: 企业服务总线的基本概念
ESB 实践——在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V6 中创建企业服务总线。
使用 JMS 和 WebSphere ESB 构建强大而可靠的 SOA,第 1 部分/第 2 部分/第 3 部分
WebSphere 用户组多媒体课堂:ESB 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
选择适合您的业务模型的 ESB 拓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看到一些东西,可能对你也有用...

http://www.ibm.com/developerworks/cn/cloud/librar ...

谢谢,但是不懂 Arduino。

网友B:
楼主,你STM32工程中MQTT代码是使用谁的?有没有说明文档啊发一份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STM32工程中MQTT代码是使用谁的?有没有说明文档啊发一份上来吧

好象是忘了说明了,不过很容易搜到或者看代码里面可能
http://www.eclipse.org/paho/                C/C++ for embedded systems Client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是忘了说明了,不过很容易搜到或者看代码里面可能
http://www.eclipse.org/paho/                C/C++ for embedde ...

谢谢啦
我看的是C client for Windows/Unix/Mac的,难怪不一样啊

网友B:
经过断断续续的移植,今天终于能够发送数据了;发现2个问题

1.这个协议没有校验来保证数据的正确性的,
我把数据改变了他照样认为是对的。可能在TCP协议下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用在类似串口的通信链路下,就会出现各类的问题了。

2.再有这个协议没有帧头或帧尾,加入传送过程中丢失一个字节会出现帧对不上,
但是我再原始数据删掉一个字节,数据没有收到说明丢了;还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

我使用的是MQTT Embedded C 版本,好像还有MQTTSN专门针对传感器的,不知道是否还存在这两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断断续续的移植,今天终于能够发送数据了;发现2个问题

1.这个协议没有校验来保证数据的正确性的,

额,我只测试了下,还没仔细看很多东西,关于校验问题,你可以参考协议文档吧,有什么新发现可以继续更贴哈。
最近看了下ESP8266的NODEMCU,看到他们利用eLua做的开发,也集成了MQTT Client接口,然后最近玩了下eLua...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我只测试了下,还没仔细看很多东西,关于校验问题,你可以参考协议文档吧,有什么新发现可以继续更贴 ...

昨晚大致看了看MQTT-SN也没有说到校验的,也没有说固定帧头的
从MQTT的介绍文档来说,他能只发送一次或至少一次或仅一次;所以对这个协议很感兴趣;
现在是数据改变没有警报或丢掉,而是认为正确的,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大致看了看MQTT-SN也没有说到校验的,也没有说固定帧头的
从MQTT的介绍文档来说,他能只发送一次或至 ...

每个MQTT命令消息的消息头都包含一个固定的报头。有些消息需要一个可变的报头和一个payload。

接收到完整消息包后,可以跟主题不同处理也不一样,
payload 里面的数据是自定义的,可以在使用任意格式的数据,然后可以自己再加校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MQTT命令消息的消息头都包含一个固定的报头。有些消息需要一个可变的报头和一个payload。

我表达的不清楚
我想说的固定帧头是指在整个协议里具有唯一性的,用于判断协议的开始。
MQTT这个的这个固定报头,只是字节数固定而已,不能作为协议的开始的标记

网友E:
楼主你那个是基于什么编译环境啊 ,MDK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那个是基于什么编译环境啊 ,MDK打不开

你MDK的版本太低了。

网友F:
麻烦问一下,相对于coap协议来说mqtt有什么优势?

或者说对于LWM2M,MQTT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烦问一下,相对于coap协议来说mqtt有什么优势?

或者说对于LWM2M,MQTT有什么优势? ...

对我来说,因为ACTVIEMQ和MOSQUITTO支持MQTT,这些消息中间件软件已经很完善了,基于这两个软件就可以做二次开发,CoAP LWM2M 我不是很了解,MQTT目前以及经适合我现在做的一些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我来说,因为ACTVIEMQ和MOSQUITTO支持MQTT,这些消息中间件软件已经很完善了,基于这两个软件就可以做 ...

在以前的应用中,觉得MQTT需要保持连接,而且QOS=1的方式对于MCU来说可能比较麻烦。因为对于QOS=1需要检测服务器端的返回报文,这样就需要维护一个发送队列,还要做超时处理。
lwm2m是将服务器端放到了设备上,控制端比如手机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去查询设备的状态,不需要维持链路(基于IPv6的环境),而且Coap和Rest可以直接语义互转,对于上层开发来说会更容易,还有一点mbed已经支持了coap,理论上说以后arm会将coap作为内置库来用。而且om2m等国际大组织在推进和演化coap/lwm2m,个人觉得的coap相对来说在物联网层面上优于mqtt。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以前的应用中,觉得MQTT需要保持连接,而且QOS=1的方式对于MCU来说可能比较麻烦。因为对于QOS=1需要检 ...

分析的不错,MQTT目前看起来相关资料和软件都完善一些,有时间我也都要尝试下 ...

网友:
mark下,准备研究下能用在智能家居上不,解决外网控制问题

网友G(2015-09-23):
如果用W5500大概要改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W5500大概要改哪里?

mqtt_test.c
  • int32_t transport_open(void);
  • int transport_close();
  • int32_t transport_sendPacketBuffer(uint8_t* buf, int32_t buflen);
  • int32_t transport_getdata(uint8_t* buf, int32_t count);

网友H(2015-11-01):
请问下楼主,mqtt-spy是怎么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楼主,mqtt-spy是怎么打开的?

下载安装JRE,配置好java路径,直接双击运行。。
细节百度。。。

网友:
标记一下,相信IBM,感谢楼主

网友:
MQTT_3.1protocol_Specific中文版  最近在关注物联网,要看看

网友I:
楼主,我想弄stm32+esp8266+mqtt来做消息推送。目前卡在transport_sendPacketBuffer如何重新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想弄stm32+esp8266+mqtt来做消息推送。目前卡在transport_sendPacketBuffer如何重新写。 ...

测试的话,直接用串口转TCP就可以啊。
TCP的话,就要用透传模块或者自己做TCP通讯啊。。

网友:
学些一下,mqtt

网友(2016-01-03):
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备用以后学习  看着挺好的

网友:
非常谢谢,也许会用得上哦。

网友(2016-03-02):
多谢楼主分享,收下了

网友:
mark一下,STM32与MQTT协议

网友(2016-07-02):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资料!!!

网友:
楼主,你的JDK版本是哪一个?我的是JDK1.6.0_45运行时提示版本低了,升级后又怕其他的工程项目文件有问题

网友(2017-01-23):
STM32用的paho库

网友(2017-04-05):
现在不说MQTT 都不好意思说是电工。

网友(2017-05-28):
好东东,收藏配用,谢谢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名词,居然看到有  goto  语句。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7-07-01):
谢谢,正需要,自己编协议太累了

网友:
stm32与MQTT 物联网,这个是非常赞的资料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点新内容

网友:
mark,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7-08-30):
谢谢LZ贡献资料,最近项目需要用到MQTT

网友(2017-10-09):
怎么感觉缺少文件呢?这个Driver_UART.h库文件咋那里?没有找到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用到做产品,估计要用linux平台,单片机回头有空搞一下

网友:
做个标记,要时再取

网友(2018-03-21):
可能用到MQTT

网友(2018-07-12):
那个spy工具应该不错

网友(2019-04-16):
资料真及时,学习学习

网友(2019-10-22):
STM32与MQTT学习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