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DA电路板图片

楼主(2015-07-18):
三菱FX3U-4DA电路板图片,

楼主:
三菱FX3U-4DA底面电路板图片,

网友(2015-08-22):
,非常好!感谢!

网友:
应该FX3U-4DA-ADP的图片,我发的才是FX3U-4DA,这个是16bit.

网友:
单板看不觉明厉啊

网友A:
用搞得这么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搞得这么复杂吗

可是他们那个就是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搞得这么复杂吗

1、隔离
2、4-20MA不是0-20MA输出
3、电压,电流各种模式
不复杂也不行啊,通用产品就这样,为了通用越做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