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了一个无刷电机做的风筒原理图 求指导

楼主(2015-07-18):
最近在做一个 无刷电机 的风筒, 关于无刷电机方面的资料都是最近才在论坛里看了一些.

想用一个8051的MCU去做:

CPU:1T 8051,内部RC晶振只有4MHz.
8 路 8 位可编程脉宽调制(PWM),其中 2路可做任意时钟分频器
8 路最高转换速度为 1MHz 的 12 位 ADC.
2 组模拟比较器,可单独编程阈值.
3 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T0﹑T1﹑T2
3 个同步/异步串行接口 UART

请教:

1,这个原理图的主控是哪一家的,能推测出来吗,因为IC已经打磨.
2,反电动势的检测是通过什么原理来做?(是通过ADC来做的吗?)

网友A:
好像时PIC16F1713或者PIC16F1716,这两款引脚一样,差异只是在Flash以及RAM空间大小。
连接的引脚和功能都符合,连下载口也符合。
如果是PIC16F1713或者PIC16F1716,那么反电动势的检测是通过比较器的方式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时PIC16F1713或者PIC16F1716,这两款引脚一样,差异只是在Flash以及RAM空间大小。
连接的引脚和功能都 ...

谢谢你的回帖

对照了 PIC16F1716 datasheet 确实如你所说. 反电动势的检测是通过比较器的方式来检测.

想改成ADC来做,有坛友给出 参考的资料吗?

网友:
风筒BLDC驱动,留个记号

网友B:
风筒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筒是什么东西?

热吹风了

网友(2015-10-08):
反电动势检测靠内部模拟比较器

网友:
那么高的电压,那么小的风筒 能用BLDC吗?

网友:
220先转成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