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几款可靠触摸IC,最好带屏蔽shield,顺带求LDS6204供应商

楼主(2015-07-18):
做电容触摸相关产品一段时间了,用过青岛博晶的SC04A 和 TCH104,也参考过别人一些量比较大的产品上的触摸IC,如  IDT 的  LDS6204;鼎堃的HD6001;ADS 的TS04;还有就是一些  有触摸库 的MCU,如 ATmega32A,PIC16F690

现在主要有以下结论:

本人亲自用过的产品:
1.SC04A当时做过一个demo玩过,莫名其妙的就是常常用不了,触摸一点反应都没,但是有时候又有反应;因此这款IC,我直接就放弃了,也没对其性能做过长久的观察和考究

2.TCH104,信诚达电子,现在一直在用,但是不太满意,原因如下:(1)没有软件reset的办法,因此在上电自校正完之后,如果出问题,就呵呵了,除了给IC重新上电,没有其他办法让其重新自校正  (2)感觉抗干扰能力不够强,特别是EMI干扰  (3)IC没有软件配置,纯粹的一个硬件模块。虽然容易上手,但却没办法根据实际需要自己调整其性能,一旦出问题,IC内部固化的代码无法处理过来,就只能干瞪眼了

别人家的产品:

1.IDT 的 LDS6204 ,本人最想用起来的一款触摸IC,但是。。。最近打电话去过他们在国内办事处沟通,貌似国内的IDT办事处都不太清楚这款IC,还提出可能该款IC他们卖给别人了(这个我去过他们官网找过手册,发现居然在产品列表里面没有触摸IC。。。后来是使用官网的搜索才找到了相关资料)

要是有人能告诉我现在这款触摸IC的确切情况,提供一两个稳定的供应商,一定上门拜谢~~~

这里说说我青睐这款IC的原因,(1)进口货,对其抗干扰能力有信心  (2)买过其应用的一款产品,该产品的品牌和口碑还OK,所以对其性能也是有信心的  (3)浏览了一下该IC的datasheet,有 去抖(通过调整触发最小时长) 和 阈值(baseline)磁滞 等功能,软件可配置的空间很大,能够软件reset等等。。。虽然使用门槛高一些,但是也代表该款IC适应力强,可以胜任更多应用场合    (4)带屏蔽引脚,可以设计屏蔽层增强抗干扰能力

2.鼎堃的HD6001, 功能上和LDS6204差不多,不过考虑到是国产的东东,就排在LDS6204后面了

3. 有触摸库 的MCU,如 ATmega32A,PIC16F690;ATMEGA32A,最近去过ATMEL的官网看过,发现里面有个叫QTOUCH的东西,是官方提供的触摸库,配合制定的几款单片机使用(这点不太确定,我觉得是只要可以输出PWM和拥有AD功能,就可以实现电容触摸了)。然后在atmel上下一一堆资料,还没抽空浏览下

4.差点忘了ADS的TS04,貌似是韩国货,听朋友说性能和可靠性还OK,结构上和我现在用的TCH104很相似,都是固化程度很高,没有太多的可配置空间;我自己也准备下一步试试这款IC,毕竟门槛低

这里说说价格,因为现在我所在公司的产品量还很少,所以我得到的价格肯定是偏高的:现在咨询的大多数触摸IC,基本都是2元~2.2元/PCS  左右(MCU集成触摸库那些没问过价格)

重要的事情说两遍:
要是有人能告诉我现在这款触摸IC的确切情况,提供一两个稳定的供应商,一定上门拜谢~~~

最后,为了证明我的语文不是体育老师教的,我决定要扣扣题:求推荐几款可靠触摸IC,最好带屏蔽shield

最最后,贴3个图,免得有朋友误解我口中的屏蔽shield:

网友:
虽然没有用过帮楼主顶下,继续关注 PIC16F690这个楼主有用过吗怎么样?

网友:
PSOC4 系列的,触摸还是蛮好的。带屏蔽,带接近感应,还可以做触摸矩阵!

网友A:
请问楼主是用在几寸的触摸屏上?需要多少个通道的呢?

网友B:
你需要几个按键的?可以使用atmel的大部分芯片+QT touch库就可以了;如果要抗干扰强,可以使用M0+的芯片来作,不过价格可能会高一些

网友C:
at42qt1060用过,六键的,抗干扰比较好,之前试过很多国产的都是传导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用在几寸的触摸屏上?需要多少个通道的呢?

按键是3~4个,未来可能还会提升

应用场景是   墙壁的86触摸开关,电容感应盘上面会盖着钢化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几个按键的?可以使用atmel的大部分芯片+QT touch库就可以了;如果要抗干扰强,可以使用M0+的芯片 ...

按键是3~4个,未来可能还会提升

应用场景是   墙壁的86触摸开关,电容感应盘上面会盖着钢化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42qt1060用过,六键的,抗干扰比较好,之前试过很多国产的都是传导过不了

传导是测的触摸线的传导还是啥?

at42qt1060 我去atmel的官方看了下,6通道触摸IC,还有7个可配置输出PWM的IO,看起来性能倒是OK
就是后来去淘宝看了下,好像国内的供货和价格不太友好啊??

不知道你当时选的供应商和价格是?

不过还是谢谢James的回答,我记下这款IC了,将来有空做个demo试试

网友D:
at42qt1060 ,触摸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42qt1060 ,触摸芯片

什么价格,淘宝上没看到太稳定的价格

AT42QT1040  4通道的倒是看到一些,大约4~5元这样,好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导是测的触摸线的传导还是啥?

at42qt1060 我去atmel的官方看了下,6通道触摸IC,还有7个可配置输出PW ...

测得电源线+can通讯线

采购好像是走的digikey

可以配置成standalone模式,不需要软件配置,直接IO输出按键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得电源线+can通讯线

采购好像是走的digikey

digikey上搜索了下,最小起订量6K,单价14元。。。这毁天灭地的价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digikey上搜索了下,最小起订量6K,单价14元。。。这毁天灭地的价格、、、

差不多,国产的SC09A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国产的SC09A也可以试试

青岛博晶的触摸IC我用过SC08A,试了几天用不起来,偶尔上电正常,偶尔上电触摸完全没反应。。。后来放弃了

网友(2015-08-24):
跟你说个情况,据说IDT的触摸IC业务已经卖掉了。

网友:
需要可以自己定义功能,抗干扰能力强的触摸IC,可以找我,AU2101--台湾产品,带MCU功能,Reset、PWM、ADC等,应该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加Q:1933904245.

网友E:
为毛都没银推荐Cypress的产品呢,易用稳定

网友F:
pic单片机的触摸库带屏蔽shiel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毛都没银推荐Cypress的产品呢,易用稳定

貌似国内不好找,由于在淘宝上面没找到,以及也没代理商的联系方式

我还没试过cypress的产品,其实也一直很想试试这位龙头老大的产品

之前有位兄弟介绍了  得捷电子,说是上面可以联系代理采购,没去尝试

兄弟你有经验吗,或是有代理商的联系方式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c单片机的触摸库带屏蔽shield

有型号吗

据我了解,好像屏蔽shield只是一个和sense端保持一样的充放电信号的一个东东,所以其实实现不难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多数触摸IC都没有

具体这个shield的提升效果,我也还没亲身体验过,有兄弟做实验对比过不(带shield的触摸IC,使用shield和不使用shield)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型号吗

据我了解,好像屏蔽shield只是一个和sense端保持一样的充放电信号的一个东东,所以其实实现不 ...

下载PIC的触摸库,帮助文件里有介绍,很多芯片都支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用合适的即可

网友:
只用过TTP224,和PIC690

网友G:
愽晶的用过,合泰的出用过,他们有一个休眠模式,时间可设置,灵敏度可设置,无解发10——30S会进入休眠,休眠后唤醒第一次解发需要的时间长些,好像要持续按下500ms左右

网友G:
博晶的待机功耗大些,合泰的待机功耗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载PIC的触摸库,帮助文件里有介绍,很多芯片都支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用合适的即可 ...

GET,有空我去了解下

不过单火开关,不太打算用MCU做触摸,PIC不知道有没独立的触摸传感器(ATMEL有MCU和独立触摸IC),要功耗低些,20~30uA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愽晶的用过,合泰的出用过,他们有一个休眠模式,时间可设置,灵敏度可设置,无解发10——30S会进入休眠, ...

博晶我用过SC04A,但是当时没用起来,做的一个demo常常触摸没反应,有时行有时不行
不过当时也没怎么去调试,看到有问题我就放弃了
会不会是SC04A有触摸事件的时候,输出的是个脉冲?我好像当时是当成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来处理了

合泰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愽晶的用过,合泰的出用过,他们有一个休眠模式,时间可设置,灵敏度可设置,无解发10——30S会进入休眠, ...

回头检查了下以前SC04A的图纸,和SC04A的datasheet,没发现什么问题
关键是当时是有时候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上电后能用就一直能用,不能用就一直不能用。。。

不多说,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博晶的待机功耗大些,合泰的待机功耗小些

博晶我也用过,感觉怪怪的,不太好用
合泰没用过

楼主:
论坛貌似

楼主:
KAO,论坛服务器崩了么,回个帖真心累,闪人

网友:
GT911及其系列的,中文名汇顶。
车机里面用的比较多。还蛮稳定的。可以了解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博晶我用过SC04A,但是当时没用起来,做的一个demo常常触摸没反应,有时行有时不行
不过当时也没怎么去调 ...

应该是可以设为高低电平或者脉冲输出,专门的芯片一般都可以设置这两种模式输出,手册里有说明的,可以详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博晶我也用过,感觉怪怪的,不太好用
合泰没用过

今天刚好拿到一个合泰的开关,测试了一下,不行,有误触

芯片是 BS83A04A-3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刚好拿到一个合泰的开关,测试了一下,不行,有误触

芯片是 BS83A04A-3 ...

我记得别人说和泰的抗干扰不怎么好

网友I:
,我一直在在找触摸IC,想把现在一些产品上面的按键换掉,也没找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别人说和泰的抗干扰不怎么好

才发现你各种积分好多,在学校的时候就玩阿莫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一直在在找触摸IC,想把现在一些产品上面的按键换掉,也没找到合适的, ...

如果是长期通电的触摸产品,不能有误触的,最好还是用进口货

话说你之前有用过什么型号,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一直在在找触摸IC,想把现在一些产品上面的按键换掉,也没找到合适的, ...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AU2101,加Q:1933904245,发资料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长期通电的触摸产品,不能有误触的,最好还是用进口货

话说你之前有用过什么型号,分享下 ...

可以试一下AU2101,Q我:1933904245

网友J(2015-10-20):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长期通电的触摸产品,不能有误触的,最好还是用进口货

话说你之前有用过什么型号,分享下 ...

你找到合适的芯片了吗,我也在找芯片,四通道的,也是86盒上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找到合适的芯片了吗,我也在找芯片,四通道的,也是86盒上面用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用韩国的ADS04,4通道,不需要编程

目前几个月下来,发出去的样品也有几百个了,暂时没收到触摸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用韩国的ADS04,4通道,不需要编程

目前几个月下来,发出去的样品也有几百个了,暂 ...

我现在选用了BS814A-1,加2MM的导光板灵敏度很好,但再加一层3MM的亚克力就很难用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用韩国的ADS04,4通道,不需要编程

目前几个月下来,发出去的样品也有几百个了,暂 ...

触摸厚度方面怎么样?

网友J:
为什么找不到这颗芯片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找不到这颗芯片的手册?

我目前画的触摸盘半径5mm的圆形

触摸极限距离大概是5mm左右,再远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触摸厚度方面怎么样?

我都是用的3mm钢化玻璃
目前自测4mm钢化玻璃是极限,稍微有点不灵敏感觉,要稍微费力摁一下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用的3mm钢化玻璃
目前自测4mm钢化玻璃是极限,稍微有点不灵敏感觉,要稍微费力摁一下的感觉

我现在使用HT的BS814A-1,效果很不错,可以隔着1.8mm导光板+4.5mm玻璃,灵敏也保持得不错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用的3mm钢化玻璃
目前自测4mm钢化玻璃是极限,稍微有点不灵敏感觉,要稍微费力摁一下的感觉

样机使用1.8mm导光板+3mm玻璃,触摸非常灵敏,很满意了。

网友K(2016-09-05):
引用 网友J:
样机使用1.8mm导光板+3mm玻璃,触摸非常灵敏,很满意了。

和泰的芯片价格怎样,我最近选12按键的触摸芯片,最好还是稳定,价格低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和泰的芯片价格怎样,我最近选12按键的触摸芯片,最好还是稳定,价格低

现在市面上的触摸芯片 合泰的 算是比较贵的。基本上每家都有专门的触摸MCU,你可以看看“塞元微”的,家电上  合泰的用量 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市面上的触摸芯片 合泰的 算是比较贵的。基本上每家都有专门的触摸MCU,你可以看看“塞元微”的,家 ...

我只是要做触摸按键,MCU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