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LED驱动电源设计的吗?

楼主(2015-07-18):
有熟悉LED驱动电源设计的吗? 我这里以后七八款LED驱动电源需要设计 。

网友A(2015-10-25):
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稍微请教下:
背景:比如说驱动5个3V的400MA的灯珠;
芯片:使用LED驱动的专用芯片,如PT4103;

疑惑:在设计芯片的输出端(非供电电源)
1.  是否只需要考虑好恒流就好(芯片全身会自动调节电压),一般恒流是通过一个电阻来调节的;
2.  即要考虑恒流为400mA,还要考虑输出端的电压>=15伏?如果是这种方式,可一般这种芯片压根没看着如何调节输出电压的地方?
3.  供电电源,是否只要满足芯片的输入范围,和足够的电流(大于2A)即可;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稍微请教下:
背景:比如说驱动5个3V的400MA的灯珠;
芯片:使用LED驱动的专用芯片,如PT4103;

5个3V400mA灯珠
1、并联使用 15V400mA;
2、串联使用 3V2A;

ic选择你得决定是降压还是升压或升降压;
你这个条件 我首选15V400mA的组合 输入电源范围24V~36Vdc 选个能够横流的buck就好。
横流是在一定输出电压范围能实现横流。
我这边主要是AC/DC 跟DC/DC大差不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个3V400mA灯珠
1、并联使用 15V400mA;
2、串联使用 3V2A;

我明白了,但是我这个地方钻进了死胡同,还是不明白;
咱就以你说的这个15V/400Ma为例;

如果我选择输入24V,我是不是只需要保证输出为400mA即可,根本不需要管输出是不是15V,因为它会自动调节到15V? --->我疑惑的是,这个15V,我要不要关心它?因为如下:

1.  如果要管这个输出电压,也就是我设计电路时,既要注意输出电流,也要注意输出电压,但一般这种恒流芯片,它没有这种电压的设计,一般只有电流的相关设计啊;那我如何去让这个电压输出15V?
2. 如果不需要管这个输出电压,那我在选型的时候,是不是只管输出电流能满足400mA和电压超过15V的即可,但实际上并不关心15V如何实现,因为芯片会自动给限压在15V;

网友:
输出电压和电流是提供带载能力,如果一串LED需要10v,那最高9v的电源就无法让其正常工作,即便能提供很高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5个3V400mA灯珠
1、并联使用 15V400mA;
2、串联使用 3V2A;

你连什么是串并联都说不清楚,耍什么呢?

网友:
输出电压是由LED的Vf决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了,但是我这个地方钻进了死胡同,还是不明白;
咱就以你说的这个15V/400Ma为例;

1.LED自动钳位于其导通电压,不是芯片控制自己控制的~
2.不需要关心这个15V~只要你输入电压超过LED导通电压(15V)即可,但是要限流(恒流),这才是恒流芯片干的~

二极管的导通特性~你在二极管两端加超过其导通电压就会亮~导通后~其两端电压就跟你输入电压没关系(并非是芯片会自动限制在15V~而是LED导通电压本身就是要15V~)~因为LED两端电压被钳位在其正向导通电压~~但是电流是跟输入电压有关系的~所以要限流(即恒流)~要不然很容易坏掉~所以~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是15V~那么如果你用恒流降压的话~输入大于15V即可~必须还得保证电源输出功率有那么大~比如你的是15V * 0.4A = 6W~~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LED自动钳位于其导通电压,不是芯片控制自己控制的~
2.不需要关心这个15V~只要你输入电压超过LED导通电 ...

业内资深人回答,太感谢了;
继续请教: 业内铝基板PCB厂商能否推荐两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业内资深人回答,太感谢了;
继续请教: 业内铝基板PCB厂商能否推荐两个?

不太清楚,虽然经常接触LED,我还真没有去联系过铝基板厂,因为都是他们去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清楚,虽然经常接触LED,我还真没有去联系过铝基板厂,因为都是他们去弄的~~ ...

还是感谢啊;

网友:
直接用恒流驱动就可以了 你要考虑的只是LED的电流 还有就是你是多少个LED一串 输入电压要多LED一串的电压高2V那样 当然我说的是直流电压

网友:
我就是做LED电源的,我认为你还是买一个来的直接,因为现在的电源利润都很低了,自已不做让人家做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没必要在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了,但是我这个地方钻进了死胡同,还是不明白;
咱就以你说的这个15V/400Ma为例;

恒流源只管电流就好,根据你的电流调大调小,LED两端的电压会在一定范围内变化(非线性)
你在选择恒流源芯片时候,注意一下最大输出保护电压即可,这个最大输出电压要超过你的LED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