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anOpen RS485远程IO扩展模块

楼主(2015-07-18):
  年初时,用STM8S208RBT6做了一款CanOpen RS485远程IO扩展模块,目前已经与LG、台达、施耐德主站联机测试成功。
  CanOpen RS485可同时使用。
  8位机性能有限,没有追求高大上,资源并不多:DI,DO,AI,AO。为了可靠,24V电源输入后经DCDC隔离后给CPU、通讯供电。
  采用内部的一个TTL电平的UART实现参数配置(同类方案大都用按键+数码管,我这个,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啊)。

楼主:
再来一个特写吧:

楼主:
通讯接口

楼主:
内部电路(当初的手工样品)

网友A:
呵呵,这个外壳挺不错的
哪里买的啊?

楼主:
与施耐德主站通讯:

网友:
上原理图呗

楼主:
来个原理图:

楼主:
EDS文件,来了!
  请有CANOPEN主站的朋友,帮我在各类型的主站上,测试这个EDS文件的兼容性,谢谢!

楼主:
说明书中有...会不会封ID呢

楼主:
还有一款:基于CanOpen总线协议的绝对与增量式混合磁编码器;正在测试,稍后报告大家...
还有一款:内建有CanOpen的7寸TFT+EmWin(ASM9260,ARM9),正在开发...
还有一款:内建有CanOpen的220V小功率变频器(Renesas的RL78单片机),正在开发...

楼主:
壳体来自:长河机箱 www.enclosures.com.cn,
型号14-68

网友:
论坛支持的文件格式有限,ZIP之或者RAR什么的,压缩一下就可以上传了。
--------------------------
我真多事!

网友B:
想问问楼主是在开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楼主是在开源吗?

  该开放的,已经开放了。
  程序开源, 这个,压力山大...
请联系我,我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压力山大...
请联系我,我考虑考虑...

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压力山大...
请联系我,我考虑考虑...

不蛮你说,目前有这个方面的想法。

网友C:
这个真不错,这个壳体,你是在淘宝网上买的么?你那个连接,它有淘宝店么?还是要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蛮你说,目前有这个方面的想法。

  开发的过程,很耗人的。尽管,这不是我第一次开发Canopen相关的产品。
我当时是因为答应了朋友,完全是硬着头皮,才做下来的。一路坎坷...
还有,测试条件也很难得。没有严格的测试,就没有成熟的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不错,这个壳体,你是在淘宝网上买的么?你那个连接,它有淘宝店么?还是要定制?

    这个,我不了解哦。
我是在实体店(代理商)下单,厂方直接发货给我的

网友:
超级佩服!

网友D:
AI AO 比较弱 没有隔离 啊  只做了基本的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AI AO 比较弱 没有隔离 啊  只做了基本的防护

   好眼力,你说的精辟啊!
模拟量要做成隔离的,成本超高...

网友:
楼主,您好,我想问下您的CANopen协议是自己写的还是移植的呢?

网友:
LZ厉害
,LZ移植的CAN FESTIVAL协议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厉害
,LZ移植的CAN FESTIVAL协议栈吗?

回楼上:
  我用的,正是CAN FESTIVAL协议栈

网友:
请教楼主DCDC隔离成本多少?变压器好寻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壳体来自:长河机箱 www.enclosures.com.cn,
型号14-68

请教楼主, 你这变压器是自己绕的,还是买的成品,我一直想搞一个成品,不想自己绕啊,也不想去找个厂家给我绕因为没有量啊; 你是否能提供供应商或淘宝网址呢,谢谢;

长河机箱奇贵,同样的比三河的还贵;

网友:
同样关注隔离电源

网友G:
请问,有没有免费的模拟主站的软件?

网友H:
很喜欢你这个东西,如果成品出售的话,可以告诉我价格,我做工业控制的,能用的到。通讯的稳定性,怎么样?PLC上的通迅一样都没有隔离,个别的现场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 你这变压器是自己绕的,还是买的成品,我一直想搞一个成品,不想自己绕啊,也不想去找个厂家给我绕 ...

      这个变压器,是我自己设计、委托变压器厂家绕的。没有供应商也不能淘宝。DCDC部分的成本大约<10元。
    在原理图中,我已经公开了变压器关键参数,可依此DIY。
    我订了300个变压器,愿为骨灰级的网友提供这个变压器的成品(少量),但是你要证明你是“骨灰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喜欢你这个东西,如果成品出售的话,可以告诉我价格,我做工业控制的,能用的到。通讯的稳定性,怎么样? ...

   我的这个方案,版权在我,有成品可售。
  你所关注的通讯稳定性问题,从半年运行情况来看,已经不是问题。这个方案,并不是我的CanOpen首秀。在此之前,我就有多款Canopen工业相关的产品在批量运行。
PLC上的通迅一般都不隔离,但是,我这个东东,可配置为“隔离”。隔离电路已经设计在其中,只不过,出于成本的原因,相关器件没有安装而已,这一点,在说明书中也有提到。
   价格方面,请QQ我:396936661
   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有没有免费的模拟主站的软件?

   好象没有哦,需要行内大虾奉献,才会有吧...
  其中的难点在于,主机要依据各从机之EDS文件,来配置、管理从机。

网友:
不错
这种设备做稳定水平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变压器,是我自己设计、委托变压器厂家绕的。没有供应商也不能淘宝。DCDC部分的成本大约 ...

我只是想找个地方买,如果要自己搞,变压器啥的都不是事,量少难搞;

网友I:
非常漂亮的板子,LZ人也很大气,不多说了上PLC。到了先试试。

网友:
输出控制部分的电路不是很懂

网友:
开源吧,大神

网友:
楼主给讲一些软件方面的设计吧

CAN接口用过,但是CAN OPEN协议没有使用过

楼主:
委托朋友放在淘宝上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qq-pf-to=pcqq.c2c

网友:
引用 网友I:
非常漂亮的板子,LZ人也很大气,不多说了上PLC。到了先试试。

是不是施耐德的假冒的比较少用这个?一般都是三菱西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漂亮的板子,LZ人也很大气,不多说了上PLC。到了先试试。

    汪工,收到样机否?有连机测试结果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汪工,收到样机否?有连机测试结果么?

昨天下班才签收,今天下班再玩。

网友I:
上测试文档。将就的看下,不是专业文档。

网友J:
大哥,开源吧,CANOPEN搞了好久,硬是没进展,都没自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测试文档。将就的看下,不是专业文档。

   感谢汪工的测试工作。
  汪工的测试文档写的不错,不点赞,那就是我做人不地道了。
  汪工为我找到了一处Bug,在这儿公开,以示感谢。(汪工,你是给我面子,没有在测试文档中提及的吧?)
  Bug描述为,当随意地更改Modbus读写保持寄存器的地址时(超出我的范围),设备的行为不正常,乃至挂了。问题定位如下:
在我的程序中(Freemodbus),实现了2段保持寄存器,并且其地址不连续:
    第1段用于系统参数,地址0-19,共20个; 对应于程序中的一个数组:SysPar[20];用户设置后保存于EEPROM.上电时读入SysPar[].
    第2段是通用的保持寄存器,地址4000-4063,共64个;对应于程序中的一个数组:usRegHoldingBuf[64];由于对Modbus操作的“地址范围”检查不严格,以至于出轨...
   不过,在原来的Freemodbus中,只支持一段保持寄存器的。
解决方法就比较简单了:保持寄存器地址越界,即报告为:地址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哥,开源吧,CANOPEN搞了好久,硬是没进展,都没自信啦!!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勾引你的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测试文档。将就的看下,不是专业文档。

    之所以有ID是501、周期200ms的PDO帧不断发出,是因为,我提供给你LKEX100早期工程样机中,模拟量输入端没有下拉,相当于浮空了,
AD所得的数值在变化,故而通过PDO发送到总线上了。
  在后来的实际产品中,模拟量输入端,配有47K的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所以有ID是501、周期200ms的PDO帧不断发出,是因为,我提供给你LKEX100早期工程样机中,模拟量输入 ...

模拟量有变化就触发送PDO我知道的,源码中在处理异步PDO的代码里面有一段就是比较当前值与上次值的区别,如果不一致即可触发TPDO。

网友:
很赞,CANOPEN不是很了解。

网友(2015-10-06):
项目用了一个线性光耦做隔离,那玩意超贵,>10元

网友K:
能不能讲解一下电源变压器设计,匝数等是怎么计算的,谢谢

网友L:
已经与LG、台达、施耐德主站联机?  主站是指plc的cpu模块么?

西门子200系列plc可以接入么?

网友:
canopen实现了哪些功能呢?

网友M:
plc现场这个布线真是美,,太好看了,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已经与LG、台达、施耐德主站联机?  主站是指plc的cpu模块么?

西门子200系列plc可以接入么? ...

1:  已经与LG、台达、施耐德主站联机?
     A:是的,与LG、台达、施耐德主站联机,没问题。
2:  主站是指plc的cpu模块么?
    A: “主站”,是指Canopen通讯之主站,不一定是CPU单元。
       一些PLC的CPU单元,没有Canopen通讯之主站功能,要另挂Canopen主站。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讲解一下电源变压器设计,匝数等是怎么计算的,谢谢

  这个嘛,最好在电源相关的版面(帖子)中展开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M:
plc现场这个布线真是美,,太好看了,整齐,

    漂亮的是,是广告。
  咱要看疗效啊,稳定可靠,才是真!

网友L:
引用 楼主:
1:  已经与LG、台达、施耐德主站联机?
     A:是的,与LG、台达、施耐德主站联机,没问题。
2:  主站是 ...

PLC  CPU模块一般都有MODBUS主站功能吧?

    是不是你的模块可以当modbus子站挂在PLC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PLC  CPU模块一般都有MODBUS主站功能吧?

    是不是你的模块可以当modbus子站挂在PLC下呢?

是的,没错。二种通讯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错。二种通讯都是可以用的

  那岂不是我只要买PLC的CPU模块即可,端口扩展的模块 都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
楼主V5 ,顺便请教一下外壳是哪里买的?

网友:
CanOpen RS485远程IO扩展模块 MARK

网友N:
LZ,看了下电路图,DI部分光耦初级的10K/0805的电阻作用是什么?XV0是需要外接24V电压么?
另外DO部分光耦是为了电平转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看了下电路图,DI部分光耦初级的10K/0805的电阻作用是什么?XV0是需要外接24V电压么?
另外DO部分光耦是 ...

DI部分光耦初级的10K/0805的电阻,是提高可靠性用的,方便匹配“二线式”的接近开关之类的东东
是的,DO部分的光耦,用于隔离和电平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DI部分光耦初级的10K/0805的电阻,是提高可靠性用的,方便匹配“二线式”的接近开关之类的东东
是的,DO ...

学习了,谢谢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外壳挺不错的
哪里买的啊?

看样子 西门子S7-200外壳+修改

楼主(2016-02-25):
自我庆祝一下:又出货100台!
LkEx100 CanOpen RS485远程IO模块
    总计快300台了
  量产过程中,也遇到过问题,
  那就是,不良厂家给我的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严重偏小(气隙问题),
导至DCDC电源进入保护...

网友(2017-05-23):
canopen学习资料,感谢,正在头疼中。。。。

网友(2017-06-28):
对可靠性要求高的工业设备,敢用个人出品的产品吗?

网友:
东西做的很不错,CANOPEN这方面还没有接触过,对楼主的开源精神点赞!

网友(2017-07-28):
引用 楼主:
自我庆祝一下:又出货100台!
LkEx100 CanOpen RS485远程IO模块
    总计快300台了

楼主 PCB的(keepout layer)尺寸可以分享一下吗 ?

网友:
很感兴趣,那个开关电源,是怎么来的呢?用变压器是现成的?还是定做的,谢谢!

网友:
不错哦  感觉挺整洁的

楼主(2017-08-29):
变压器,也是我自己计算打样后,由变压器厂家生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中有...会不会封ID呢

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还有销售吗?
想买1个试用看看。

网友O:
请问,楼主可不可共享一下电路板pcb的外框和接插件布局图。人民币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可不可共享一下电路板pcb的外框和接插件布局图。人民币50元

传上来了。
不要提钱,那是伤感情的东西!

网友:
谢了啊!那我赶紧买几个壳体看看!
最近正计划做一个小玩意儿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自己从侧面开一个TF卡的卡槽 用来插TF卡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港港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EDS文件,来了!
  请有CANOPEN主站的朋友,帮我在各类型的主站上,测试这个EDS文件的兼容性,谢谢! ...

EDS文件是什么东西?CAN我熟悉,RS485也就是通用串行口吧,只不过和RS232电平不一样。

网友Q:
在哪里买?说明书有木?

楼主:
引用 网友Q:
在哪里买?说明书有木?

说明资料,就在本贴的10楼啊
再不行,可去 WWW.LKMCU.CN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P:
EDS文件是什么东西?CAN我熟悉,RS485也就是通用串行口吧,只不过和RS232电平不一样。 ...

   EDS文件是个好东西 ,不信,你上百度....

楼主(2017-10-10):
      有网友联系我,要求再开发2款Canopen的模块。众位爱卿,朕做还是不做啊?
关键是,模拟电路讨厌啊!
网友要求如下:
A型:EM-223A(8DI/8DR/AI8/AO1);R==继电器输出
1、8路数字量输入;8路继电器输出;8路模拟量输入;1 路模拟里输出
2、模拟量输入类型:0-20mA或NTC;最好复用设计,用跳线帽选择输入类型。模拟里输出:0-10v或者0-20mA
3、为了与西门子通用,0-20mA对应转换数值0-32000
4、NTC测温范围放大10倍,实际温度范围-50~110℃,PLC 数值范围-500~1100。不共用公共端最好。公用确实有时 有问题,但是节约端子排
B型:EM-235(AI16/AO1)
1、16路模拟量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
2、模拟量输入类型:0-20mA或NTC;最好复用设计,用跳线帽选择输入类型。模拟里输出:0-10v或者0-20mA
3、为了与西门子通用,0-20mA对应转换数值0-32000
4、NTC测温范围放大10倍,实际温度范围-50~110℃,PLC 数值范围-500~1100。不共用公共端最好。公用确实有时 有问题,但是节约端子排

提议:
1、壳体尽量用西门子200系列的标准壳体。如果追求外 观可以借用西门子DP头连接can总线。标准DB9接头即可

楼主:
10K 3435K的NTC,在-50~110℃温度范围时,阻值从366.41K减小到0.7609K,这阻值变化范围太大,不好搞啊。
还要求16通道,“0-20mA或NTC;最好复用”,
这,简直没法弄嘛!

网友R:
想买个来试试,有渠道吗?

楼主:
QQ我吧:396936661

网友:
楼主搞一下啵

楼主:
    那么,您得给些建议、要求,不能只给鼓励嘛

网友S:
有485通信的PLC都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485通信的PLC都可以用吗?

  是的,大多数的PLC是有RS485+MODBUS的。
支持CanOpen的PLC,一般属于高档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大多数的PLC是有RS485+MODBUS的。
支持CanOpen的PLC,一般属于高档货了

小白请教一下楼主:
图片中数字量输出,D15起什么作用?MOS管此处是当开关用?这么用有什么好处,谢谢

楼主:
   上图中的MosFet就是个“开关”,YV0是多个负载的公共电源正端,各个类似于线圈的负载,接于YV0-Y13;
D15是针对性感性负载,起"续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想买个来试试,有渠道吗?

    一段时间以来,总是有网友找我要这个模块的样机,用于发烧、学习、或者考察我这个方案;于是把它加入我的淘宝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0850463525
    请声明为“阿莫网友”,贵不了你,说不定我就免费送你了!
  不过,先说好了哈:只送骨灰级的爱好者!

网友T:
楼主。这个能用在三菱FX2N吗?除了内植了CanOpen,还有支持其它协议的吗?有CanOpen协议资料吗?打算用Fx-485BD扩展,协议在程序中开发。

网友U:
在阿莫论坛上看到楼主有这个产品,刚好自己也在研究Canopen的应用,就用楼主的这个从站模块和倍福连接测试一下,各项功能正常。楼主的这个设计,原来只做施耐德,台达的PLC的从站用过,这次和倍福测试还是首次,所以就顺手写了些资料,供各位朋友学习参考。有啥问题,大家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这个能用在三菱FX2N吗?除了内植了CanOpen,还有支持其它协议的吗?有CanOpen协议资料吗?打算用Fx-4 ...

除了CANOPEN,还支持MODBUS RTU

楼主:
引用 网友U:
在阿莫论坛上看到楼主有这个产品,刚好自己也在研究Canopen的应用,就用楼主的这个从站模块和倍福连接测试 ...

    感谢徐工,感谢你的测试工作,感谢你的专业精神。
我期望能做得更好,以此感谢你和网友们的鼓励!
   其中涉及到的技术问题,我已经做了修改。其实,也就是一些PLC只支持以字节为单位的映射,而不支持任意Bit映射。
还有,我的模拟量输出只有8位分辨率。在后续型号的产品中,会考虑10位分辨率。

网友:
不知道台达的PCI轴卡通信成功了没?刚好我这里有一个台达的轴卡PCI_F02。

网友(2017-12-28):
支持一下,等你开源。。。嘿嘿。。我自己没这个能力搞。。就点个赞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徐工,感谢你的测试工作,感谢你的专业精神。
我期望能做得更好,以此感谢你和网友们的鼓励!

感觉你这个NMOS输出的话,没有做到完全的隔离。。
我说点小小看法,请教一下,我没有想到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
1、你这个光藕次级的24V电源,还是内部的24V电源。
2、MOS管的S级接的地,也还是内部的24V地。。
3、并且需要3线制输出,1个外部电源,1个Y0,1个GND。。感觉不如三极管来的好。。。

照理来说,完全的隔离,就是独立的输入输出。。

网友(2018-02-08):
mark一下,公司不能上TB,回头上店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你这个NMOS输出的话,没有做到完全的隔离。。
我说点小小看法,请教一下,我没有想到这里面深层次的 ...

我想,你的理解,不对吧?
欢迎讨论指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你的理解,不对吧?
欢迎讨论指正...

你们现在在杭州哪里办公啊。。
有机会想去你那边拜访一下。。

网友V(2018-04-18):
这个模块,上电后需不需要nmt帧后才能做sdo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模块,上电后需不需要nmt帧后才能做sdo通信?

        模块内,有可设置的参数,专为解决你关心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现在在杭州哪里办公啊。。
有机会想去你那边拜访一下。。

我们在杭州的古墩路,欢迎来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在杭州的古墩路,欢迎来访

地址啊,我这几天去过好几次古墩路了。。

网友:
等待黄工开源

楼主:
徐工,开源不是问题。
  问题是,我用的CanFestival,原本就是开源的呢
题外:杭州西湖门票不降价,是因为西湖原本不收费

网友(2018-11-29):
看到原理图,正想做一部分玩玩,发现好像没提供程序,看来没法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