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erless BLDC 方案请教

楼主(2015-07-18):
小弟,最近想做一个无传感器BLDC,有推荐的方案的吗?

网友A(2016-03-24):
做的怎么样了,我最近也在做,可以讨论下

楼主(2016-06-06):
引用 网友A:
做的怎么样了,我最近也在做,可以讨论下

我这边已经ok,使用的是allegro的驱动芯片来完成的,代码量小,程序特别简单。A496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已经ok,使用的是allegro的驱动芯片来完成的,代码量小,程序特别简单。A4960 ...

@csy1991hf  allegro的驱动芯片A4960 ,看着功能挺适合做无感BLDC,我也想试试。不知道价格贵不贵?能说一下大概的价格吗?

网友B:
这芯片貌似不好买啊

网友C:
请问一下,你在用这个芯片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个SPI接口的调试器呢?

前期是用USB-SPI数据线调教的吗?还是直接使用MCU调教的?

楼主(2016-07-06):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你在用这个芯片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个SPI接口的调试器呢?

前期是用USB-SPI数据线调教的吗?还 ...

需要一根调试线,前期我用调试线,使用电脑上位机调试的,调试好后再用MCU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貌似不好买啊

公司买了1盘

网友B:
你们从哪里买的?X宝上都没看到这款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从哪里买的?X宝上都没看到这款片子

原厂代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