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型四轴定高的问题

楼主(2015-07-18):
我做的是轴距大概220的小型四轴,用3.7V的锂电池供电,最高电压4.2V,目前想做低高度定高,但是超声波模块需要5V供电,气压计的精度又不够,所以现在不知道采用哪种方案?如果做一个升压电路带超声波感觉挺浪费的。

网友:
其实没有什么好纠结的,想怎么做就看自已的,高精的气压计又不是没有,升压给超声波完全可行。

网友:
没什么好纠结的..你查查看就知道了超声波模块支持3.3-5.0v的电压范围....直接电池供电就可以了..我平常调试直接JLINK 3.3V 供电..没见过出现啥问题...

网友:
低的电压确实带不动 超声波模块, 个人建议升压

楼主:
我的用3.3V数据不对,最后还是用了升压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用3.3V数据不对,最后还是用了升压模块

楼主用的超声波模块是什么型号?我的是US100  感觉效果还可以呢.....备注:直接jlink3.3V 供电...虽然会有偶尔有不准的情况,滤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超声波模块是什么型号?我的是US100  感觉效果还可以呢.....备注:直接jlink3.3V 供电...虽然会有 ...

就是那种烂大街的HC-SR04模块,我用3.3V不行,而且四轴飞行不能把Jlink带上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种烂大街的HC-SR04模块,我用3.3V不行,而且四轴飞行不能把Jlink带上呀 ...

我这里测试HC-SR04 效果很不理想...有一个还可以,结果被队友烧了...后面的hc-sr04基本距离都只有1m左右...
而US100效果还蛮不错的....推荐..我的意思是3.3v-5v的电压都能工作...直接3.7V锂电就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测试HC-SR04 效果很不理想...有一个还可以,结果被队友烧了...后面的hc-sr04基本距离都只有1m左右.. ...

喔喔,多谢提醒,我也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