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100V3自制时如何下载固件

楼主(2015-07-19):
请问大家在做XDS100V3时,如何将固件下载到FPGA。官方有个说明使用xds100v3_progfpga.exe -aPROGRAM xxx.stp 可以更新固件。

官方的制作资料中有一个dtsa_a3p125.stp, 这个是否可以直接使用?按文档所说,应该是可以直接用板载的FT2232直接下载FPGA固件。

但下载出现未识别芯片的字样:

是否有制作成功的兄弟,还望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A:
想做XDS100V2,没想到楼主直接V3了,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XDS100V2,没想到楼主直接V3了,顶一下。

做不得啊。下载不成功,不懂FPGA.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不得啊。下载不成功,不懂FPGA.

我当时查过V2的资料,是可以通过那个USB芯片对FPGA芯片进行程序下载,用FTDI公司的一个软件就可以了。
你可以参照下V2是怎么做的。

网友B(2015-11-24):
主要不是原装FPGA,用的是翻新的,加密不能用的,淘宝有卖的,可以看看。qq3314265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不是原装FPGA,用的是翻新的,加密不能用的,淘宝有卖的,可以看看。qq331426561 ...

不会吧,已经搞定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已经搞定了啊。

你好,朋友,怎样给FPGA下的程序,麻烦教我一下,我也做个XDS100V3,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朋友,怎样给FPGA下的程序,麻烦教我一下,我也做个XDS100V3,谢谢! ...

按官方的文档进行设置就可以了,严格进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官方的文档进行设置就可以了,严格进行。

你有做成功的经验传授下吧,主要是哪个地方不好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