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04KA200的AD采集时间和采样时间的概念

楼主(2015-07-19):
阅读PIC24F04KA200的手册ADC部分的电气规范,发现了ADC模块的转换速率一栏里有采样时间TSAMP为1Tad,还有一个采集时间TACQ,为750ns,
这个“采集时间”是什么参数?跟“采样时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算算AD的“吞吐率”= 13.5Tad+750ns = 567.375ksps,这个“采集时间”也太耽误时间啦!
并且这个“采集时间”参数并不是在每个芯片的手册里都有的,比如我用过的DSPIC33FJ64GP706
手册里就没有这个参数的描述,而在18F4520、45K20里又没有“采样时间”的描述

网友:
每个系列好像都有个功能模块的详细说明文档吧

网友:
我的理解是,单片机内毕竟就一个AD模块,而通过多选1开关使得单片机支持多个IO口配置为模拟口,
采样时间:多选1开关选通此模拟IO口后,需保持电压稳定的时间;
采集时间:当电压稳定后,AD模块开始转换为数字信号的时间;

网友:
pic单片机用得不熟,进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