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定时器产生多路可调频率占空比PWM!

楼主(2015-07-19):
一开始看到下面这个帖子,我就觉得很好奇,然后十分想实现,即使可能然并卵。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extra=#pid8675789
在下面回复的提醒下知道了实现的方法,就是用DMA不断地修改CRRx的值,然后进行翻转,最后还要注意下定时器触发的时基是在比较以后即可
应该用得是toggle模式,但是出来的波形甚是奇怪?求解!

下面是PWM1模式实现占空比可调而已!

程序不难
首先定义几个数组用来存放搬运到CCRx的数据
#define CHANNEL1_NUM 100
#define CHANNEL2_NUM 50
#define CHANNEL3_NUM 10

uint16_t SendBuffer1[CHANNEL1_NUM];
uint16_t SendBuffer2[CHANNEL2_NUM];
uint16_t SendBuffer3[CHANNEL3_NUM];

初始化定时器引脚
static void Tmr2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配置PA0管脚的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PA1管脚的模式,同PA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PA2管脚的模式,同PA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接着配置定时器和DMA
void Tmr2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mr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int i;

        for(i=0;i<CHANNEL1_NUM;i++)
        {
                SendBuffer1[i]=i*10;
        }

        for(i=0;i<CHANNEL2_NUM;i++)
        {
                SendBuffer2[i]=i*20;
        }

        for(i=0;i<CHANNEL3_NUM;i++)
        {
                SendBuffer3[i]=i*100;
        }

        Tmr2_GPIO_Config();

  /* 开启定时器2的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 为定时器2设置内部时钟为计数源 */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 定时器设置为向上计数模式 */
        TIM_Tmr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定时器的周期设置 */
        TIM_Tmr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
        /* 分频系数为7200 */
        TIM_Tmr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00-1;
        /* 设置定时器2时基 */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mrBaseInitStructure);

  /* 通道1输出设置为PWM1模式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 输出通道极性是高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允许输出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设置PWM翻转时比较的值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 设置定时器2的通道1 */
  TIM_OC1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 设置定时器2的通道2 */
  TIM_OC2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 设置定时器2的通道3 */
  TIM_OC3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 设置定时器2的通道4 */
  TIM_OC4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CCDMA(TIM2,ENABLE);
        TIM_DMACmd(TIM2,TIM_DMA_CC1|TIM_DMA_CC2|TIM_DMA_CC3,ENABLE);

//开启DMA外设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 DMA数据传输数量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HANNEL1_NUM;
        /* DMA数据传输方向,从内存到外设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 禁止从内存到内存进行传输,即禁止一直触发DMA进行传输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DMA内存基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endBuffer1;
        /* 每次发送16位的数据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内存的地址增加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循环传输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定时器1的比较寄存器为要发送的数组的首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2->CCR1);
        /* 外设每次接收16位的数据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CCR1的地址不自增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DMA优先级设置为最高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 DMA1通道2进行配置 */
        DMA_Init(DMA1_Channel5,&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DMA1通道5 */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HANNEL2_N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endBuffer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2->CCR2);
        DMA_Init(DMA1_Channel7,&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7,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HANNEL3_N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endBuffer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2->CCR3);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

        /* 开启定时器2 */
        TIM_Cmd(TIM2,ENABLE);
}

楼主:
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搞错了,这是占空比可调而已

楼主:
上面的程序去掉TIM_SelectCCDMA(TIM2,ENABLE);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小意思,只不过还是需要一点空间来存放比较值

网友(2016-04-03):
真的漂亮!也试试,不过可以做到各个通道随意更改频率以及起停吗?不过16位计数器是不是频率也受限制?

网友(2016-05-26):
我能说我是路过打酱油的不。。。。。

网友(2017-07-06):
我是路过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