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5-07-19):
在设计一种直流24V输入,+-12V和5V输出的反激式开关电源,但是变压器一直没设计好,一直存在问题,恳请高手给予指点,能给出变压器相关的参数就更感激不尽了

网友A:
我也在做,也是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做,也是不知道怎么做

我觉得辅助绕组应该是不用了,直接从输入的24V供电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做,也是不知道怎么做

兄弟你做的怎么样了,我设计了一个变压器,今天试了一下,输出特别不稳定,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做的怎么样了,我设计了一个变压器,今天试了一下,输出特别不稳定,不知道怎么回事 ...

我这个空载OK了,一带载就不行,现在12V这路空载输出一直往上飘。带载下降到8V。慢慢熬吧,做出来告诉一声,碰上个做同样事情的不容易。相互关照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空载OK了,一带载就不行,现在12V这路空载输出一直往上飘。带载下降到8V。慢慢熬吧,做出来告诉一 ...

我这个空载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不稳定,过几秒才稳定,也没有带载能力,能发我一份你的变压器参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空载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不稳定,过几秒才稳定,也没有带载能力,能发我一份你的变压器参数吗? ...

什么参数,我不懂。就知道绕几圈。
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空载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不稳定,过几秒才稳定,也没有带载能力,能发我一份你的变压器参数吗? ...

兄弟我决定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设计了,从BUCK电路入手慢慢再整这难的。如果你做出来先恭喜一下,能和我分享一下就最好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决定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设计了,从BUCK电路入手慢慢再整这难的。如果你做出来先恭喜一下,能和我分享 ...

BUCK电路有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就是负电压共地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BUCK电路有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就是负电压共地问题

兄弟,你是设计无功补偿用复合开关控制器的吗?我想加你为好友但是加不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是设计无功补偿用复合开关控制器的吗?我想加你为好友但是加不上呢 ...

我QQ 605535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