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这样是否有更好的见意

楼主(2015-07-19):
负载后来接一78M05 但问题是电机在正反工作里把电位拉低,导致MCU和其它的数字电路复位,大神们是否帮忙修改一下呗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加大电容

网友:
说明的不够清楚,MCU借7805吗?
二极管加上电容维持电压跌落是可行的,电容如果放得下可以考虑加大一点。
电机家二极管续流,另外并接一个合适的陶瓷电容。
注意MCU供电的走线和电路相对独立,处理好MCU的退耦。

网友:
电源功率加大试试

楼主:
电源功率有条件限制,只能是12.5V

网友:
我瞎说的哈,楼主需要买一个驱动电机的管子,叫LM298什么的。我在做避障小车的时候,也是这样,电源根本带不动电机,电机启动,电路就复位。应该是楼上所说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机转动时,电源由12.5V跌落到多少?

网友:
你确定MCU复位是因为VDD电压跌下,而不是通过控制电机的MCU的IO传来的干扰?

网友:
1.负载输出那里接一只二极管(具体型号据需选择),二极管输出接个大电容(据需选择)接7805的输入;
2.优化布线,电机地线不要影响到MCU的地,也就是单点接地;
3.以上说的没一点卵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问题还得靠现场的你自己解决。

楼主:
我再详细地说一下,是这样的PCB板上带有一个电机是用继电器控制正反转的,控制正反的时候会出现电位被拉低导致MCU和其它的芯片复位,但这样的情况不是每次都出现,只要正反转频繁操作时就会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详细地说一下,是这样的PCB板上带有一个电机是用继电器控制正反转的,控制正反的时候会出现电位被拉 ...

这个问题主要是电机被反接瞬时电机反电势(发电机效应)刚好与电源极性相反,并且随着电机转速下降、过零、反转,这个反电势变小、过零、反向,才达到与电源极性相同。
这个过程只影响电机两端电压变化,一般由于电缆阻抗作用不会影响到电源两端(在电源功率足够条件下)。
因此,解决方案最好是将电机电源引线、稳压板电源引线各自引出(正负端),并在电源输出端子上联接,即可解决电机反电势干扰稳压板问题。

网友:
另外说一下,LZ 的标题好像有点模糊....... (看看版规)

网友:
会不会继电器是接在78M05后啊?
LZ的标题真的好像不太合格

楼主:
昨晚测试了好久,PCB板变了好多地方,但效果不是很明显!之后我在网上找到了上图后按照此图修改,再测试基本问题解决了,其主要的是电机上那个回流电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示波器的记录数据来看,高峰电流和高峰低电流全被电机正反转时回流掉了,这电路不知那位大神想出来的,设置的太精妙啦!因此发来分享一下

楼主:
边上的四个极管作用也有,但不是很明显,因为我用的是继电器

网友:
楼主你好,看到你的另一个帖子,方便学习下你的电路图吗,不知道你如何修改的

网友:
楼主看你一直不在,等待等待你回复呀

楼主(2015-08-22):
呵呵,不好意思!近来忙,因此没经常上来,回复晚了

楼主:
YSS 不好意思上来看到你的信息,我就把大电流的器件做了隔离,其最大的设计参考来自神坛的一份ADI的PCB与GND设计资料设计面来,里面有说如果继电器或大功率电机合并在一块PCB板上,会产生高峰电流和磁场,会直接影响整电路的稳定性,而后我在设计的过程只参考了ADI的资料后设计数字电路的所有GND单独接地,我设计的时候是用一个0欧地址作为GND的最终接合点,这样在PCB完成后铺地时就会把数字电路的GND和高电流的器件完全分开了,然后在设计里把它们分开一条线,让其电磁场相互抵消,这样一来整电路在示波器上和数据记录上都表现的很稳定的电压

楼主:
相互抵消电磁场的设计参考

网友:
楼主您方便将ADI的PCB与GND设计资料上传吗

楼主:
好D!我也是从神坛里下载的,希望能帮上你的忙,论坛里还有ADI的资料,我上次看到的,但没下载之后我再想找回这个资料就找不到这个贴子在那了

楼主:
你不如把你的电路设计发贴上来,让论坛里的大神们看看,分析分析问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