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通过ULN2003控制两个4953实现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5-07-19):
前段时间做了个双MOS管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电路,但是实测ULN2003输出低电平有0.6V,高电平只有3V多,实在想不通什么原因,只好求助各位!

楼主:
在线等各位大大解答!!

网友:
ULN2003  貌似不能输入高电平吧.. OC输出

网友:
要想高电平得加上拉电阻输出端

楼主:
R3、R5是1K上拉

网友:
L293 就可以了

网友A:
IO直接控制49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直接控制4953。

明天改下板子看看!

楼主:
手上只有ULN2003和4953

网友B:
我只想问 你COM口啥都没接 能正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问 你COM口啥都没接 能正常输出?

兄弟你自己去看PD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