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更新太快,液晶显示如何做?

楼主(2015-07-19):
如题:   单片机中跑有姿态算法, 大约在200HZ, 也就是说,每秒中有200的新产生的数据, 如果要再驱动一个LCD,在上面实时显示计算结果, 该怎么做?   总不能再while循环中每一次结果都输出到LCD中进行显示吧!?

就算LCD刷新的过来,人眼也看不过来呀。  200HZ的更新速度呀。。

另外一个问题:  LCD部分用不用另外开一个线程进行?  放在while循环可以吗?

网友A:
实时界面只能显示趋势,要分析数据还得把数据“录”下来“慢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时界面只能显示趋势,要分析数据还得把数据“录”下来“慢放”

界面上只显示数据, 其它什么不做。   比如单片机计算出 10°,20°,30°的三个角度, 把它实时显示到LCD上就行了。

网友B:
抽样啊!  声音不就是吗! 例如:22Khz,11khz,8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样啊!  声音不就是吗! 例如:22Khz,11khz,8khz

你是指,虽然200HZ更新速率,但可以每20次取一个数据去显示?  这样的原理是吗

网友:
用一个变量记录更新的次数,每10次你更新一次LCD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虽然200HZ更新速率,但可以每20次取一个数据去显示?  这样的原理是吗 ...

不管它采样速度多快,你只定时去取,比如200MS,不管此时是什么数据,反正你只显示在这个时间点的数据,你加快显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C:
LCD或者LED更新频率做到1Hz足够了,再高也没意义

网友:
200组数据不一定都需要显示呀
每秒更新一次就可以,眼神好使的话每秒更新两次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D或者LED更新频率做到1Hz足够了,再高也没意义

了解了,多谢指点~~

网友:
刷不过来,也看不过来。用串口啥的传出来,画条曲线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你能看清楚吗?

网友:
用图做显示啊,像示波器一样,一般传感器都是这样做的曲线图

网友:
定时刷新就好了,用不着200HZ去更新

网友:
一般显示每秒更新一至两次人感觉舒服,你取100-200个数作平均后显示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