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4 C8051F023用jtag调试断点有时拦不下来,怎么解?

楼主(2015-07-19):
UV4 C8051F023用jtag调试断点有时拦不下来,怎么解?家在上调试驱动,插上调试线,程序在断点不停下来。

网友:
F020为什么用watch看数据,读不到?

网友:
拦不下来那是没运行到程序那边把。断点上面几行单步试试

网友:
C8051,早10年还算是新贵,现在已经性价比不高了;

楼主:
最多3个断点.程序由jtag停上运行后,感觉cpu没停下来.我调试的是串口程序,jtag停运程序后,串口还正常响应我的查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多3个断点.程序由jtag停上运行后,感觉cpu没停下来.我调试的是串口程序,jtag停运程序后,串口还正常响应我 ...

你这什么逻辑?CPU停没停下来是靠感觉的?只要KEIL环境里停下来了,就是停了。
另外串口等设备还能正常响应,这要看具体的响应过程。某些MCU的设计,在调试时,某些外设在CPU停止后是还在工作的,例如PWM,设计成CPU停止后仍然正常输出,这样在升/降压等应用时才不会影响正常功能。
串口在CPU停止后,理论上还能接收数据,如果发送缓冲非空,也还能发送数据。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有发送数据时没有关串口中断,导致程序不知道跳到哪去了.我解决的方法是先用uv的仿真测试,然后再上新华龙的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