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的4069差别怎么那么大,不能互换.

楼主(2015-07-19):
前段时间调试个RDID读头的滤波电路,用的是CD4069加电阻电容的方式,不同厂家的IC效果完全不一样。国产的(不知厂家)CD4069UB完全读不到卡片,NXP的HEF4069UB读卡距离很近,ON的MC14069的距离也只有1~2CM,并且滤波出来的波形反向,只有FAIRCHILD的CD4069UB效果最好。查看相应的datasheet,发现不同厂家的IC的VIL(LOW Level Input Voltage)和VIH(HIGH Level Input Voltage)的阀值各不相同,响应速度也有差别,导致滤波后的波形也不相同。这都可以理解,但是发现NXP的HEF4069UB和FAIRCHILD的CD4069UB大部分参数是一致的,但效果却有很大的区别(读卡距离差别很大),不是很明白?不知哪家的4069能和FIRCHILD的互换?

网友:
不同厂家同款IC结果差别很大说明这个IC用到这里比较临界或者你的信号未调理到理想状态。

楼主:
可能是信号未调理到理想状态,刚好处在临界状态。刚才又比较了各厂家的参数,发现信号的延时时间tTLH, tTHL和tPLH, tPHL,FAIRCHILD的值是最小的,当然最后的效果是最好的。看样子得调整参数,避免使信号处在临界状态。

网友:
很多学生都不理解的一点是:规格书上的值都是理想情况,现实情况下,每一批甚至每一颗IC或者器件的参数都是不同的.某些参数超过系统阀值,就会导致简单的互换失败.

阀值或者公差这个概念,学校没有教给学生,这是个问题.

网友:
坦白说80后这方面都没啥问题,估计是学校里实验做得多.90后这一批毕业生,985/211的还好,普通一本简直就是混毕业的,二本三本的同学还是多做实验吧,别觉得自己是个大学生了就什么都可以到手上就能自然通.坦白说70后的职高和中专生水平都比现在的一本大学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