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距仪,惊讶于他的精度和和低价。我拆解了一个,.....

楼主(2015-07-19):
最近工作需要买了个激光测距仪,超准超便宜,不知道怎么做到的,特拆解一个供大家讨论。

里面的一个关键芯片不知道是啥

楼主:
不知道5351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猜测在里面其关键作用

网友:
这是啥牌子的?

网友:
超便宜是多少钱?

网友:
精度多少,价格多少?

网友A:
短距离激光测距仪一般是飞行时间法或者相位法,前者精度大概m-dm级别,后者一般可以达到cm级别。不知道具体采用的是什么原理实现的

网友:
有多准多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距离激光测距仪一般是飞行时间法或者相位法,前者精度大概m-dm级别,后者一般可以达到cm级别。不知道具体 ...

我晕,难道相位就不是TOF了?它俩是一家的。秘密在激光头。这个的激光头肯定是高频的。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购买了两个来用,效果很不错,我也好奇里面怎么实现的,楼主购买价格多少呢?我们当时买的是300多,是我老师购买的。。。。

网友C:
骚年,这货的关键是那个激光头,发射容易,接收麻烦。后端都是小事。做测距难度就是那个激光上,一般人玩不了

网友:
楼主,价格呢?精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5351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猜测在里面其关键作用

Si5351
时钟发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骚年,这货的关键是那个激光头,发射容易,接收麻烦。后端都是小事。做测距难度就是那个激光上,一般人玩不 ...

恩。高速激光头+高速ADC能实现mm级定位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晕,难道相位就不是TOF了?它俩是一家的。秘密在激光头。这个的激光头肯定是高频的。 ...

嗯,针对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翻看了下资料,我看过的飞行时间法主要是针对于采用vt方案的脉冲式方案,如果我换成脉冲式测距的表述,相对会准确很多,应该就没有争议了,谢谢~
几乎所有的激光测距方案(除去干涉),都可以算作是广义的TOF方案(脉冲/相位/连续)。
高频激光头主要是用于提高相位法的调制频率,亦或是产生脉冲法的窄脉冲。
高速ADC太贵了,模拟法相对比较合适。
猜测如果是高频调制应该就是相位法。

网友D:
超准超便宜,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网友:
低价!到底是多少钱?

网友:
图片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超准超便宜,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你是不是开挂了  怎么好多帖子里 都是你的回复  回复的还是别人说的话里的一句

网友:
到底是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开挂了  怎么好多帖子里 都是你的回复  回复的还是别人说的话里的一句 ...

我对你签名贴上的网站感兴趣,用的哪个系统啊? 关键是这个模板是否能共亨啊,看起来特别简洁;

网友F:
发射是激光管,接受用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射是激光管,接受用的是什么元件?

关键字  雪崩光电二极管

网友C:
顺便说下,坛子里面,N年前曾经有人想DIY这玩意,然后发现个人根本做不了,就木有然后了

网友:
低价是多少啊

网友:
同问,什么价格什么精度?

网友:
激光测距  最近好多在弄这个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顺便说下,坛子里面,N年前曾经有人想DIY这玩意,然后发现个人根本做不了,就木有然后了 ...

想问问,为什么啊,怎么老有东西是个人干不了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针对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翻看了下资料,我看过的飞行时间法主要是针对于采用vt方案的脉冲式方案,如果 ...

有可能是控制曝光相位,多次曝光之后可以用一片廉价ADC去采样,反正就一个点。不过发射头一定是高速的,否则不能发调制光(20MHz一般)。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想问问,为什么啊,怎么老有东西是个人干不了的,谢谢

因为投入产出比,个人都是DIY等级的,你准备投资多少呢? 玩激光你怎么也得整几个设备吧,最低档的都几千块了,怎么破?
雪崩管最垃圾都十几块钱1个了,要是欧斯朗之类的,100多1个,不小心1下就挂了.那玩意太金贵,当然高富帅不缺钱除外.

网友:
低价是多少钱啊

网友:
学习了,激光测距的激光头还是很关键的

网友:
楼主给个链接评估下

网友:
坛子里好像有人做过,精度挺高的。

网友H:
楼主,这个是用相位差的方法来测的。之前用PROTUES做过一个仿真。

网友:
如果 用在 四轴上面 悬浮 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I:
楼主,给出品牌,型号,价格,有无串口输出。
打算用在遥控坦克上,配合MICO的联网板用,让坦克在家里巡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给出品牌,型号,价格,有无串口输出。
打算用在遥控坦克上,配合MICO的联网板用,让坦克在家里巡逻 ...

这个想法牛

网友:
楼主,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
不知是否可以 加装到汽车防追尾上

网友:
楼主把品牌和型号发上来吧,我打算买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针对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翻看了下资料,我看过的飞行时间法主要是针对于采用vt方案的脉冲式方案,如果 ...

用AD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再说也没必要用AD/DA    一般都测 两个波形 相隔多少个脉冲  用低速单片机就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恩。高速激光头+高速ADC能实现mm级定位精度。

用AD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再说也没必要用AD/DA    一般都测 两个波形 相隔多少个脉冲  用低速单片机就行

网友:
双激光相位测距,迈测的?

网友:
同求超便宜的价格

网友K:
欲知详情,请在x宝上面搜索关键字"激光 测距 模块", 360,400都有。

网友:
学习了 一直想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AD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再说也没必要用AD/DA    一般都测 两个波形 相隔多少个脉冲  用低速单片机就 ...

低速单片机可能不行吧,如果是通过脉冲计数的话,比较高的精度并且采用全数字方案计数的,一般都是采用并行计数法,或者单片机内部进行高倍频作为测量时钟进行计数才能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L:
之前有研究过这个东西,关键还是相位提取算法对于白光的干扰问题,室内比较容易做,但是到了室外太阳光干扰的情况下,还能有高精度2mm以内那就很厉害了,不知道楼主这个是否是机械开关那种,还有一种是辐射接收的,没有机械翻板结构,目前个人业余爱好还在搞这个,有牛逼的网友可以相互讨论技术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欲知详情,请在x宝上面搜索关键字"激光 测距 模块", 360,400都有。

想知道天猫上150元的成品是不是这个方案,有无串口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控制曝光相位,多次曝光之后可以用一片廉价ADC去采样,反正就一个点。不过发射头一定是高速的, ...

控制曝光相位,感觉方案是不是就有点复杂?这种一般不需要合作目标,如果是脉冲法,窄脉冲激光打出去之后,直接用雪崩二极管采集回波,放大滤波之后,触发外部中断,就完成计时。如果是相位法,接收是一样的,不过采用的方案可能是差频测相的方法,还需要粗测和精测,才能完成一次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之前有研究过这个东西,关键还是相位提取算法对于白光的干扰问题,室内比较容易做,但是到了室外太阳光干扰 ...

有没考虑加一个滤光片来消除杂散光的干扰?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是用相位差的方法来测的。之前用PROTUES做过一个仿真。

求这个proteus仿真的链接......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因为投入产出比,个人都是DIY等级的,你准备投资多少呢? 玩激光你怎么也得整几个设备吧,最低档的都几千块了 ...

雪崩好像要高压驱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考虑加一个滤光片来消除杂散光的干扰?

可以考虑镀膜处理,但是针对白光是全频段的光,同频干扰还是避免不了的,只有通过算法处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雪崩好像要高压驱动的吧?

通过一个PWM驱动BOOST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知道天猫上150元的成品是不是这个方案,有无串口输出。

貌似串口输出的比较少吧,在就是连续测量的速度也不一定很快,而且连续测量时的功耗较高,之前做过的方案大约3.3V@200mA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楼主,给出品牌,型号,价格,有无串口输出。
打算用在遥控坦克上,配合MICO的联网板用,让坦克在家里巡逻 ...

遥控坦克用RoboPeak那个激光雷达更实用,基于三角测距法,当然他们卖得比较贵(估计是用的线阵CCD),自己DIY用一字线激光头 + 摄像头 + 树莓派就可以搞定。

网友:
技术越来越成熟,产品越来越普及,成本越来越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N:
遥控坦克用RoboPeak那个激光雷达更实用,基于三角测距法,当然他们卖得比较贵(估计是用的线阵CCD),自 ...

我打算用机械扫描。每秒一次最多,测8个点决定路线,配合电子指南针。

网友:
引用 网友M:
求这个proteus仿真的链接......

联系旺旺给你发一下。

网友:
好给力呀。

网友:
精度多高?价格多便宜?

网友:
现在有没有开源的方案

网友O:
引用 网友C:
骚年,这货的关键是那个激光头,发射容易,接收麻烦。后端都是小事。做测距难度就是那个激光上,一般人玩不 ...

后端的精确计时或相位识别,难道不需要极高的响应速度吗?难道解码芯片与激光头组装在一起了,下达使能信号后直接读取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寻找低价带串口输出激光测距模块,楼主能发给相关信息吗?wjh_post@126.com

网友P:
艹  几百人问你价格 你就是不回

网友:
求价格,品牌

网友:
应该是时域的东西,发一串脉冲,计数器算反射回来的时间差,不需要ADC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不知道5351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猜测在里面其关键作用

楼主这个激光测距仪,买了多少钱?可以提供一个型号么?

网友:
激光测距的精度的提高对成本压力不大,关键是单次测量所耗的时间。看看DIMETIX各系列产品价格及参数就知道了

楼主:
价格135元,淘宝上买的

楼主:
精度号称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这个激光测距仪,买了多少钱?可以提供一个型号么?

价格135元,淘宝上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135元,淘宝上买的

品牌型号?
麻烦测一下STM32的串口输出有没有?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这是楼主在卖吗???

网友:
淘宝一搜满篇都是100多的激光测距仪……
国产进入真是做坏一个行业啊

网友:
前段时间  花了1千多买了一个超声波的。

网友:
看了下淘宝,这个价格确实给力

网友:
激光傳感頭精度怎樣?

网友:
价格,精度,都没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高速激光头+高速ADC能实现mm级定位精度。

高速ADC是多高呢,10ps光走过3mm,这样的ADC价格应该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控制曝光相位,多次曝光之后可以用一片廉价ADC去采样,反正就一个点。不过发射头一定是高速的, ...

20M以上的激光管哪里都有,LED都能做到,这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通过一个PWM驱动BOOST电路,

BOOST电路纹波太大了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N:
遥控坦克用RoboPeak那个激光雷达更实用,基于三角测距法,当然他们卖得比较贵(估计是用的线阵CCD),自 ...

不过这个测距距离太近了,精度也不算特别高,应该在几㎝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过这个测距距离太近了,精度也不算特别高,应该在几㎝

他就是室内防碰撞用的,这个距离和精度都足够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后端的精确计时或相位识别,难道不需要极高的响应速度吗?难道解码芯片与激光头组装在一起了,下达使能信 ...

发射端用正弦波调制,接收端的信号和这个调制正弦波相乘,得到的直流输出就是相位差,用低速ADC采集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调制频率越高分辨率越高,不过频率越高波长越短测量范围越小(最大不混叠距离是1/2波长),所以要用多个测量频率来区分距离范围,这就是那个可编程时钟发生器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发射端用正弦波调制,接收端的信号和这个调制正弦波相乘,得到的直流输出就是相位差,用低速ADC采集就可 ...

cos(wt+Q)*cos(wt)然后经过低通滤波获得低频直流电压转换成相位?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发射端用正弦波调制,接收端的信号和这个调制正弦波相乘,得到的直流输出就是相位差,用低速ADC采集就可 ...

圣手,我基础不好,都忘记正弦相乘计算了。网上查了一下,
S1*S2=A1*A2*sin(w1t+a1)*sin(w2t+a2)
=(A1*A2/2){cos[(w1-w2)t+(a1-a2)]-cos[(w1+w2)t+(a1+a2)]}
则,结果是振幅为A1*A2/2,角频率为w1+w1,w1-w2的两个余弦波的叠加
物理上,用频谱角度讲,出现振幅为A1*A2/2,频谱w1+w2,w1-w2的两个频谱
也就是说,乘积还需要做一下低通滤波,把w1+w2的2倍频滤除掉以后用直流量,而不是直接产生的结果就是直流量了。这个方法真的很有创意。
但问题又来了,前级的几个部分,都需要高频特性非常好了,比如激光头的调制相应幅值和延迟、接收端的动态范围和延迟、还有模拟硬件乘法器的速度要求也是相当高的,半导体工艺已经可以容易的解决这么高频的了?

网友:
难道是深达威?

网友:
这货里面应当有两个锁相环,一般用的相位法

网友:
重点是窄带滤光片配合。而且测量距离和价格有关。

网友(2015-08-21):
记号,这东西有时候用得着

网友(2015-10-06):
哪里买的?什么型号?多少大洋?俺也好搞个玩玩

网友:
还没说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P:
艹  几百人问你价格 你就是不回

哈哈,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