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roteus 8.3

楼主(2015-07-19):
Proteus 8.3 Sp1 (含和谐))
链接:http://pan.baidu.com/s/1hqEQR1i
密码:qgm5

需要的就收藏吧。。

安装方法 (我大致翻译的, 主要还是请以英文安装方法为凖 read.txt)
----------------
1. 安装示范版本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 安装注册码: licecnse key - Grassington North Yorkshire.lxk
3. Windows x86 32位, 安装到:
Installation Path-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Program Data  -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4. Windows 64位, 安装到:
Installation Path-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Program Data -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5. 运行和谐程序。(和谐示范版)
6. 完成。

网友:
10分钟前还在用7.10……
谢谢楼主!

网友:
大学里的没有最小系统板,就用这个学习单片机。。

网友:
有什么新花样?

网友:
还没怎么用8.2能就又出8.3了,谢了

网友:
能仿真STM32吗?

网友:
什么新花样,测试了没有

网友:
收藏了,虽然现在不用。

网友:
更新也太快了吧!

网友:
不知增加了多少元件。

网友:
楼主,亲爱的,太感谢了,,,,,,,,,,,,,,,,,,,,,,,,,,,,,,,,,

楼主:
安装方法 (我大致翻译的, 主要还是请以英文安装方法为凖 read.txt)
----------------
1. 安装示范版本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 安装注册码: licecnse key - Grassington North Yorkshire.lxk
3. Windows x86 32位, 安装到:
Installation Path-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Program Data  -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4. Windows 64位, 安装到:
Installation Path-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Program Data -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5. 运行和谐程序。(和谐示范版)
6. 完成。

如果之前有安装过 7.x, 或8.1 版本的朋友, 可能在安装前, 先运行License.exe, 然后选择使用 Grassington North Yorkshire.lxk 注册码。

楼主:
新增功能这里看看:
http://www.labcenter.com/support/whatsnew.cfm

网友:
会自动退出

网友:
保存了,暂时用不上。usb分析工具很牛的样子!

网友:
试了,有闪退啊.破解的不行.

网友:
这么多人说闪退,还是先不要做小白鼠了

网友:
多谢楼主
有闪退?

网友:
安装完的朋友,请看看STM32都支持什么芯片,谢谢楼主。

网友:
21楼图片中有ARM,可以仿真哪种ARM
------------------------
刚去官网看了下,M0只支持nxp的 LPC111系列,没有ST

网友A:
Proteus 8.2 SP2 刚刚用上不久,Proteus 8.3 Sp1 就来了。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us 8.2 SP2 刚刚用上不久,Proteus 8.3 Sp1 就来了。
谢谢楼主。

错哦。。

现在是 Proteus 8.3 SP2 了。。(还在测试中)
要尝鲜的小白鼠, 这里直接下载哦
http://ul.to/mkaknb9n
https://mega.co.nz/#!YFpR1YKZ!6E ... jGo9DeFlay8oOYVm8OY

楼主:
有按照指定的路径安装吗? 和谐过程有错误吗?

Windows 32bit
Installation Path      -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Program Data Patch -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Windows 64bit
Installation Path       -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Program Data Patch  -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网友:
更新倒挺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哦。。

现在是 Proteus 8.3 SP2 了。。(还在测试中)

你发的不是 Proteus 8.3 Sp1 吗?

网友:
闪退、不能保存是Proteus和谐版的老问题了,貌似一直没搞定。

网友B:
我安装后也不能使用,授权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哦。。

现在是 Proteus 8.3 SP2 了。。(还在测试中)

Proteus 8.3 Sp1  更新太快了!

楼主:
我刚安装了最新最新的8.3 SP2, 一切运行正常。。并没有网友说的闪退, 或不能保存的问题。。
网友安装时, 务必按照指示的路径安装, 和谐时, 务必没有CRC 错误之类的。。。

在Sonsivri 论坛, 多数人安装不成功的, 都是因为没有完全按照指示安装。。

所以, 他们把8.3 SP2, 做成一个傻瓜安装包, 如果安装了还是有问题, 那么可能就是人品问题了。。自己检讨吧。。

我需要一点时间上传【8.3 SP2 傻瓜安装包】,等不及的可以在#32楼的连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后也不能使用,授权有问题,

授权问题, 想必你没有运行License.exe,
没有安装注册码: licecnse key - Grassington North Yorkshire.lx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不是 Proteus 8.3 Sp1 吗?

是的, 但是有更新出炉的 SP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安装了最新最新的8.3 SP2, 一切运行正常。。并没有网友说的闪退, 或不能保存的问题。。

用久一点,画大点的图试试吧,估计你只是随便放几个元件仿真一下就得出这个结论。
以前8.2经常是运行半个小时以上,原理图超过几十个元件的时候才出现无法保存的问题,多数情况下新建一个文件并全部复制粘贴过去就可以保存,但偶尔会出现无法粘贴或粘贴后出现错乱的情况,这样之前的工作就全废了。

网友:
支持一下,好资源。

网友:
Proteus 8.3 SP2 哪个网址都打不开啊,希望发下,谢谢

网友C:
http://pan.baidu.com/s/1eQEpfu6
这个好象是8.3sp2傻瓜安装包,没要破解就用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授权问题, 想必你没有运行License.exe,
没有安装注册码: licecnse key - Grassington North Yorkshire ...

我电脑装有以前的版本,可能冲突了,授权有问题,我是安装后再打开授权文件的

楼主:
Proteus 8.3 SP2  (傻瓜安装包)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dDvunXf
密码: dqrn

希望大家能成功安装, 成功运行。。。 臭虫肯定是有的,只是多或少, 或有没碰到而已。。需要的朋友就凑合使用吧~

对要求很高的朋友, 还是建议购买正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pan.baidu.com/s/1eQEpfu6
这个好象是8.3sp2傻瓜安装包,没要破解就用上了。

应该是。。 只要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
最新版的! 好東西 收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只要能用就可以了。。

47楼和49楼所指的两个文件(83Sp2.exe)完全相同。

网友:
已经收藏,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楼和49楼所指的两个文件(83Sp2.exe)完全相同。

那么都是在同样的Sonsivri 论坛搞的。。

我记得 7.8 SP2 是“老王”和谐的。。但是过后就没在看到老王的和谐文件了。。
Sonsivri 的“和谐”是以英文视窗为主, 所以当时我需要把语言, Unicode 的部分设定成英文,(本来是Chinese PRC),不然会有问题。。 一直到老王的和谐出现打救。。

7.8 SP2 是我主要使用的,即便当时 8.1有了, 但是我也很少用, 除非是需要特别的元件时才用一下。
所以我现在还是特感激老王的~

网友:
Proteus 8.3 SP1 可安装 但不能正常使用
Proteus 8.3 SP2 可安装 可正常使用
感谢

网友:
Proteus 8.3 SP2 安装文件在 \Proteus 8 Professional\ 下缺少了一个 Datasheets 文件夹,需要自行增建一个这样的文件夹。
否则,将无法进行 System Setting 。

网友:
下来看看有什么更新...

网友:
下来看看有什么更新...更新够快的

网友:
win8.1 64位,安装了Proteus 8.3 SP2,还没怎么用~

网友:
试试看看,能用就好

网友:
更新試用看看.

网友D:
你的文件里面没有liencens.exe啊,那个xxx.lxk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文件里面没有liencens.exe啊,那个xxx.lxk怎么用?

1楼我不能编辑了。。不能做更新。。
License.exe 是在\Bin 里面。。

建议你直接用8.3 sp2, 直接无痛安装。。

Proteus 8.3 SP2  (傻瓜安装包)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dDvunXf
密码: dqrn

网友:
引用 楼主:
1楼我不能编辑了。。不能做更新。。
License.exe 是在\Bin 里面。。

谢谢,已经好了

网友:
感谢,收下了 哈哈

网友:
感谢楼主,先下载试试!

网友:
谢谢,我也弄个新的试试。

网友:
今天试了,有闪退。

网友:
热心坛友!

网友:
哇塞,多谢啦!

网友:
已暂停就退出

网友:
正需要呢,谢谢啊

网友:
已经收藏,谢谢共享。

网友(2015-08-22):
SP2版本测试可用,感觉PJSP1版的时候MODEL文件夹里出了问题,但是不管是8.几,右键下载datasheet的功能都不能用,而原来老王版的7.8是正常能用的,不过闪退大问题解决了已经很好了。

网友:
楼主好人,谢谢楼猪

网友:
谢谢,还在用7.9,更新一下新版本

网友:
昨天刚安装个7.8

网友:
protues8.3sp2做I2C仿真    结果I2C工具显示结果都是问号, 直接用在实物上测试软件是没问题的,不知道仿真哪里需要设置,还是怎么回事?求解释

网友(2015-10-05):
8.3了,更新的太快了吧。备用

网友E:
请教lz,安装 Proteus 8.3 SP2  (傻瓜安装包)  后元件库是空白的,需要自己添加吗?还是那里安装错了?

网友:
看起来要升级到8版本了,跟上形势

网友:
不知稳定性如何啊?看楼上的朋友说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lz,安装 Proteus 8.3 SP2  (傻瓜安装包)  后元件库是空白的,需要自己添加吗?还是那里安装错了? ...

你好, 应该是不会这样的。。可能你之前的版本没有卸载?
要不, 你手动安装8.3 SP1 的版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应该是不会这样的。。可能你之前的版本没有卸载?
要不, 你手动安装8.3 SP1 的版本看看? ...

谢谢回复,之前确实有安装其他版本的,不过不能使用。有空重装系统后再试试,谢谢!

网友F:
楼主装完之后 运行容易闪退呀 我是按照默认路径 系统是WIN7 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装完之后 运行容易闪退呀 我是按照默认路径 系统是WIN7 64位

先完整卸载你之前安装的版本, 再安装试试看。。
如果安装1楼的版本 , 注意和谐时不能有丁点的Error。。

还是不行的话, 再卸载, 安装40楼的傻瓜安装包
测试后, 再回来报告成果~

网友:
卸掉了直接装以前的7.9版本的了

网友:
尝试使用中

网友(2015-11-10):
测试后发现有的仿真案例报错,在7.8里没问题

网友(2015-12-23):
谢谢楼主分享。

刚刚安装。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确了

傻瓜安装的是不是不用注册的?

网友:
8.4又出来了

网友(2016-06-10):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G:
proteus 8.3 sp2仿真pic16f1828点击build-build project 报错invalid actiivation request.

网友:
下来装上看看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proteus 8.3 sp2仿真pic16f1828点击build-build project 报错invalid actiivation request.

找到原因了。在source code界面下点击system中的compilers configuration,进行设置即可。

网友(2016-12-30):
仿真ICL8038报错:Cannot find model file 'ICL8038.MDF'.
找不到ICL8038模型MDF文件。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