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上器件丝印为 AC06 封装DO214 是什么型号的管...

楼主(2015-07-20):
请教:变频器上器件丝印为 AC06 封装DO214 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网友:
一般不说DO214,SMA封装大家更懂。

网友A:
二极管,最有可能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比如SMBJ6.0CA,用在5V电路,起保护作用。
分析一下电路就知道啦,不是快速整流二极管,就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看接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最有可能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比如SMBJ6.0CA,用在5V电路,起保护作用 ...

找到了  是瞬态   1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