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外部复位和低电压复位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20):
我想问问大神们,单片机外部复位和低电压复位可不可以同时使能?
我现在有一个产品,外部复位和低电压复位同时使能,但外部复位口不接复位电路,单片机不能正常复位;只使能低电压复位,可正常复位,求解释求科普

网友:
不能正常复位是因为复位引脚处于高阻态,易受影响。

网友:
既然使能了外部复位,那肯定需要外部复位电路了,简单点可以用RC,可靠点可以用专用复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