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或3.3V的板子,该外接几伏的开关电源?5/9/12/24V哪个好?

楼主(2015-07-20):
有个问题困扰挺久了。
假如设计一个板子,成本带外壳,系统用5V供电,外接一个开关电源给板子供电,该用几伏的好呢?直接用5V,还是用9V/12V/24V,各有什么好处?
比如直接用5V的电源供电,就直接省个类似7805的电源芯片吧?
如果板子是用3.3V系统供电的,那么外接电源应该用几伏呢?用5V/9V/12V/24V,有什么优缺点吗?电源都是220VAC输入,谢谢。

网友:
5V + 3.3V LDO

网友:
按市面上常见电源规格、插接件电流容量、成本和效率等因素综合考虑,功率5~10W直接用5V,10~30W用12V + DC-DC,30W以上用19~24V + DC-DC。

楼主:
大神
用个允许输入12V或24V的芯片,比如2596,TPS什么的,直接降为3.3V,与降为5V,然后+3.3V LDO有区别吗?

网友:
普通的就用2楼的说法,大功率5V吃不消啊,电流太大,按照3楼说法。
但是我觉得5W(瞬态)以上就需要用12V了,1A的电流线损都很大。

举个例子:极路由1和2都是用5V电源microUSB接口供电的;
后来出了第三代就采用12V供电了,因为有外置USB口,需要驱动移动硬盘什么的,5V可能吃不消,造成电源不稳。

网友:
其实更多时候………… 输入多少伏不是你说了算的~~~

即便同样的输入电压,不同的环境下又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不同的处理方法之间仍会有很大区别

硬件设计,永远别指望有一劳永逸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