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竿加装电调

楼主(2015-07-20):
路亚钓,抛饵希望越远越好,但是线轮的牵绊,总是影响距离,还容易炸线.
计划在原鱼线轮上加装外转子,盘式,无刷电机.在抛饵时驱动电机转动,饵只带动线飞,在线中间加个张力传感器,随饵的速度调整电机速度.

有做电调,喜欢钓鱼的兄弟联系我. 高报酬. Q:  1E05D3CF

网友A:
想法有意思,像我这样老是扔不正的,是常常想象这样的产品

最希望,能智能的拉杆,不用盯着浮漂。(现已有产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用个四轴带着鱼钩,想放什么地方,就放什么地方。

最后变成鱼钓4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有意思,像我这样老是扔不正的,是常常想象这样的产品

最希望,能智能的拉杆,不用盯着浮漂。(现已有 ...

你说的那个是电动拉鱼的,我这个正好相反,抛饵的时候不要让饵带着轮子转,电机带轮子转.这样饵只带绳子飞,就会远,而且不容易炸线.

网友:
你们确定声音不会把鱼吓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如用个四轴带着鱼钩,想放什么地方,就放什么地方。

此处应该有掌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处应该有掌声!

以后就断线丢钩都是小事了  现在直接丢4轴了

网友:
LZ  你这是要准备抛多远啊
一般抛不远是抛竿姿势不对,跟竿子调性也有关
想抛远用远投竿呗

楼主:
目前,我只能抛20米吧
再远不行
只要有轮子,什么竿都不行,因为饵太轻.

网友D:
奇怪 我这边钓鱼抛鱼饵  轮子不动的  只收线时动

网友:
路亚没玩过,我用的矶杆、手杆,矶杆用的普通纺车轮,抛的时候轮是不转的,收的时候才转,不知道你的路亚用什么轮

网友:
本来轮子就不动吧……

网友:
应该用遥控潜水艇直接去插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用个四轴带着鱼钩,想放什么地方,就放什么地方。

老大 ,最近 好入手一个 精灵3  玩玩。 现在的技术 实在太强了。  精灵3 已经是  准无人机的概念了。     论坛里 四轴版块也要更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用个四轴带着鱼钩,想放什么地方,就放什么地方。

有老外玩过类似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r0m1MTYuo

网友E:
楼主,还是用打窝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用打窝船吧!

路亚是不断的抛出去,收回来,在收的过程,有猛鱼(一般是黑鱼,淡水)见到诱饵就来一口 ,然后,被我们很多口.

打窝船过去,鱼也没了.

楼主:
抛的越远,搜索面积越大,鱼也越不容易别惊吓.

抛的过程都是轮子在转的(不是摇把转),要不线从哪里出?又收回到哪里?

诱饵在半路遇到障碍,这时轮子还在转,就造成炸线,

所以,需要一个张力传感器,随时检测线的张力,并反馈给电机,线停电机停,就不会炸线,同时饵也只带线飞.
再加一个加速度传感器,检测杆子的运动,就比较完美.

目前不好解决的是张力传感器,体积小,价格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 我这边钓鱼抛鱼饵  轮子不动的  只收线时动

你那是纺车轮不是鼓轮。

网友:
我希望有一款APP,鱼儿拉钩了手机直接弹窗提示,这样就可以一遍玩手机一遍钓鱼了!

网友:
我看见过老外钓鱼就用航模一样的小船放鱼钩,看上去就是专方钩子用的,还可以投鱼饵打窝.

网友:
这个需要用无刷吗?成本高了点吧,普通有刷高速电机就行了额啊

网友:
弄把枪打出去算了,指哪打哪。甩都省了

网友:
楼主用水滴轮吧。比较好奇 张力传感器的数据怎么传给控制器?

网友:
路亚入门者路过,在河边路过一条生鱼,很有成就感

网友:
换鱼竿吧

网友:
路亚最大40斤章红的路过,路亚的宗旨在于运动与健身,搞成自动化的就没意义了。我们俱乐部基本每年都去南海几次,一般都是抽铁板 ,目标金枪鱼为主。

楼主:
也不说是自动化,主要在于把饵打远.

楼主:
有谁做过电调,或无刷电机,联系我.

网友:
重来没路到过鱼。心塞  改传统掉了

网友:
没路亚过,海竿我能抛60米

网友:
这个要求。。。。成本做出来能少过1000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说是自动化,主要在于把饵打远.

打远和防炸线好像是矛盾, 为了防炸线一般都人为加阻力。

网友F:
关于炸线我觉得可以参考有线光纤制导导弹的放线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炸线我觉得可以参考有线光纤制导导弹的放线机构。

详细讲讲

网友(2016-10-24):
引用 网友B:
不如用个四轴带着鱼钩,想放什么地方,就放什么地方。

这个可以有!
不过桨叶的噪音把鱼都吓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 我这边钓鱼抛鱼饵  轮子不动的  只收线时动

不一样的,你的是纺锤。

网友:
我现在搞电调和无人机,对你的想法感兴趣,Q:2271071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