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 热敏电阻计算表格

楼主(2015-07-20):
送大家一个 ntc 热敏电阻计算表格,只需要输入电源电压,上拉电阻阻值,adc分辨率,和对应温度下的阻值(ntc电阻厂商一般提供,只要复制进去就行).就可以提供出C语言使用的代码了.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顶一下

网友:
这个不同的NTC电阻对应的温度曲线完全不一样的吧。

网友:
我都是查表

网友:
下载试试,看看效果。

网友:
查表法+分段线性法 直接搞起~

网友:
分段线性法+1

网友:


网友:
给楼主一个配套的计算。
根据NTC参数计算各温度点阻值。

楼主:
根据B值计算阻值在超出范围会有误差,一般B值是25℃到85℃计算的。在这个范围比较准,超出范围还是用厂家给的值比较好。

网友(2015-10-13):
学习咯,正好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5-12-22):
下載 經試用後~  真是好用計算程式!

网友:
好东西标记,后续有这个需求!

网友:
谢谢分享,要啥有啥。

网友(2016-02-26):
今天刚打算用Matlab写一个,无意中看到这篇!

网友:
楼主你后面加到110度,该怎么添加

网友(2016-10-20):
顶一下,正好要用。

网友(2016-11-28):
谢谢!正在用ntc,收藏下

网友:
怎么不像这样标出型号呢?

网友:
同样10K,值相差那么多?

网友(2017-11-06):
刚好需要相关的资料,谢谢分享了

网友:
必须赞一下楼主!!!

网友:
这种小工具好!

网友(2018-01-01):
NTC探头一致性很差,应该提供探头校准的方法

网友(2018-07-14):
以为是软件导出数据表格

网友(2018-08-22):
我也需要 谢谢

网友A:
NTC探头相比PT100探头,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NTC探头相比PT100探头,咋样?

应该是一个拖拉机一个宝马吧

网友B:
确实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非常方便。

正在做一个温控器,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2019-03-26):
爱你们呦  爱你们呦

网友(2020-01-27):
那里有可以用来测体温的NTC探头卖?我想用来测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