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N16路由突然无线信号很微弱,1m外基本就没有了,怎么破?

楼主(2015-07-21):
去年买的二手RT-N16路由器突然无线信号很微弱,
1m外基本就没有了,有线的正常使用。
拆开看了一下,屏蔽罩下面有一个芯片SIGE2528L烧了,
X宝买了一个换上去之后发现信号还是不好,
3m外就很不稳定了,
想问问坛里大神有没有知道怎么回事的,
我对射频电路不懂

网友A:
不知道,看看合路开关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天线没连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看看合路开关有没有问题啊。

啥叫合路开关?

网友:
换一个新的

网友:
功放到天线中间不是有个芯片吗,一般是6脚的,是个发送和接收的切换开关。

网友:
这么贵  还那么脆弱呢
多少台电脑啊? 需要用soho级别的。

网友:
本来就是二手的,在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