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A821差分输入共模电压问题

楼主(2015-07-21):
如图差分信号Vin1、Vin2分别4Vpp,共模电压2V,VCA821差分输入共模电压-2.1~1.6V,差分输入情况VCA821输入阻抗900K,所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将输入信号衰减两倍,可是仿真发现VCA821输入端交流信号是2Vpp,但是直流确实0V。这里的共模电压不应该是1V的吗?压控运放用的比较少,是不是这种运放不能这么用啊?

网友A:
能不能标一下每个点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标一下每个点的电压?

如图,图中4VPP都是代表AC=4Vpp

网友A:
没看出有任何异常,VG的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有任何异常,VG的电压多少?

我把最大增益设为1,VG给的2V,输出其实是正确的,就是输入端的信号的直流分量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