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满的EC209C 2A充放电管理IC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5-07-21):
网上找了些DC-DC 2A充放电的IC,发现EC209这一系列的IC外围电路很简单,但是坛里没有任何相关资料,淘宝卖此IC的也不多
有人用过吗,评价如何?另外有类似IC推荐吗?

网友A:
富满的芯片建议谨慎些!
如果产品定位中高端的话,可以用钰泰和矽力杰;
如果定位中低端的话建议使用 T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满的芯片建议谨慎些!
如果产品定位中高端的话,可以用钰泰和矽力杰;
如果定位中低端的话建议使用 Tpower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