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积分计算

楼主(2015-07-21):
       现在手上有个项目,需要在DSP 上定积分计算。
       之前没做过DSP 积分的相关项目,请请教各位大侠应该有什么方法处理?

       在TI官网上找了好久,没有DSP 积分函数。

       想知道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让小弟参考参考。

网友:
收费开发算法 1004276814@qq.com

网友A:
积分就是累计了,不过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就是累计了,不过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哦,谢谢您的提醒。我要做三次函数的定积分。

网友:
定积分可以变换原函数算减法的

高数62分的路过,2分是老师看我全勤给的

网友B:
最笨的办法不是分割、求和吗,只要间隔够小就认为是极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笨的办法不是分割、求和吗,只要间隔够小就认为是极限吧。

没错。dt只要够小,求和后满足误差许可就行了。

网友:
你需要《数值分析》
最常用的分割求和就是梯形法,代数精度最低
剩下的还有比如(复合)梯形公式、(复合)辛普森求积公式、龙贝格求积公式、自适应求积公式

网友:
参考2楼,这类特定的算法怎么可能公开给你用。

网友:
三次样条插值后得到多项式组在算积分。可否?

网友(2015-08-20):
就是不停的中断(分割)求和啊

网友:
同问,我也想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