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降低USB外置声卡底噪

楼主(2015-07-21):
        如题,笔记本USB3.0带一个乐之邦02us龙卡,声卡直接模拟输出耳机口。底噪很明显,把声卡外壳接地没有任何改善。声音开大点能掩盖,但是任然不爽。
除了电池供电的解决方法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换线材,或者加耳放?加解码器就算了,没有预算。。。。
        耳机是创新IE3入耳式动铁。
        请高手支招,不甚感激。。。

网友A:
光纤输出,电气隔离给另外的解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输出,电气隔离给另外的解码器。。

。。。。谢谢大胡子,木有钱啊,哎。。。先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