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简红外发射,接收的疑惑

楼主(2015-07-21):
最近看到淘宝店上一款红外测物条宝贝,最远测30cm,但是他的电路简单的令人发指,脑袋都想炸了,发射端没有单片机供应脉冲的接口,接收端也是,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都很复杂,需要编码解码,这个是逆天么,这把我心里挠的,大神出来能冒个泡,解决一下么

网友:
发射端常亮就好,接受端 不同的管子导通跟它串联或者并联(看具体方案)的电阻值不一样   。最后的输出是一个模拟量

网友A:
你看下 光电接收管每一组对应的电阻值肯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 光电接收管每一组对应的电阻值肯定不同

谢谢回复,不过我查了一下资料,采用的是红外对管,好像是不需要解码,接收管收到发射端的红外信号,输出一个高电平,接收不到,输出低电平,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好像不怎么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我查了一下资料,采用的是红外对管,好像是不需要解码,接收管收到发射端的红外信号,输出 ...

。。。 我还以为你问的是什么, 我看你的光带上面不止一个对管,我还以为你要区分是哪个对管发出来的。 您是刚接触电子这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我还以为你问的是什么, 我看你的光带上面不止一个对管,我还以为你要区分是哪个对管发出来的。  ...

对啊,小白一个不过对管他们彼此不受影响吧

网友B:
查了下,貌似是存包柜里用的,所以不受环境光影响,不需要调制。
这应当是对射型的,红外接收二极管在受到红外光照射后会有电流(或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貌似是存包柜里用的,所以不受环境光影响,不需要调制。
这应当是对射型的,红外接收二极管在受到 ...

谢谢lcw_swust的回复,是这样的,我查的也是,不过,如果接受端只有±接口,能实现电平输出的功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cw_swust的回复,是这样的,我查的也是,不过,如果接受端只有±接口,能实现电平输出的功能么? ...

能,把它想像成光耦就行。

网友:
日本rohm就有类似产品,分立或集成在一起,低端智能机也有累屎应用,功率大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