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开关电源三极管发烫,芯片去耦电解电容冒烟

楼主(2015-07-21):
自己做一个开关电源,如图所示。
两个三极管都有加散热片。
单片机P1.3口输出的是一个(用万用表测)平均值为0.2V左右的方波,
TL494的11脚输出的是一个占空比很小的方波,最小值为0V左右(存在一定干扰,所以在0V上下波动),最大值为24V。

当R3从几百欧调制几千欧时,Q1的集电极导通程度越来越大,但当集电极最大电压为9V左右时,TL494芯片12脚附近的去耦电容就开始轻微冒烟了

我不理解的是,我在调节R3改变的是Q1的VBE,Q1的集电极也电压值在升高,电流在增大。可是这和TL494电源脚(12脚)的去耦电容有什么关系呢?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补充下资料

网友A:
去耦电容可能内阻太大,快速大电流充放电就会引起发热。
依我看,24V应加个数千微法的电容才好。

网友B:
退耦电容看图没有接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耦电容看图没有接地啊

实在抱歉,退耦电容实际是有接地的

因为在电路中的退耦电容是后加上的,忘记接地了

已将电路图修改并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耦电容可能内阻太大,快速大电流充放电就会引起发热。
依我看,24V应加个数千微法的电容才好。 ...

您的意思是铝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太大,导致内部电解液被击穿吗?
可是冒烟的为什么是TL494那里的退耦电容而不是电源端的退耦电容呢?
我感觉Q1端电压变化和TL494那里的退耦电容没有直接联系,而且Q1的基极电流应该不会很大。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基础知识还不是很扎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铝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太大,导致内部电解液被击穿吗?
可是冒烟的为什么是TL494那里的退耦电容而 ...

我说的是内阻,就像电池的内阻一样。
用示波器看看电容两端的电压波形吧。

网友C:
按照7楼说法,楼主在TL494那多并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
还有你的电容耐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7楼说法,楼主在TL494那多并几个电容试试。

好的,试完再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D:
楼主这个方案,以前我做过类似的哦,,,,不过直接是单片机输出PWM驱动三极管,完了另一路AD口对电源输出电压采样,另一路AD对电流采样。中间可以省去49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方案,以前我做过类似的哦,,,,不过直接是单片机输出PWM驱动三极管,完了另一路AD口对电源输出 ...

那您做的时候电源电压是几伏呢?输出电流是多大?是用开关管用的是三极管还是PMOS呀?

网友:
换个无极性电容看一下.

网友E:
电容正负极是不是焊反了.

网友F:
电容的ESR差,24V处最起码要1000uF以上,可以用3个470uF并联降低ESR。电解要高频特性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正负极是不是焊反了.

没有焊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的ESR差,24V处最起码要1000uF以上,可以用3个470uF并联降低ESR。电解要高频特性好点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找到问题了,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首先,三极管发烫是因为基极电流太大,之前没有控制好。
其次,电容冒烟可能是因为电路不稳定,因为电路中焊接了几个排母,用来插电位器,可能因此导致不稳定。后来又用示波器测过TL49412脚的波形,发现有个800mV,31kHz的纹波。觉得yk28981说的对,可能是退耦电容的ESR差导致的,我会继续改进电路,谢谢大家的帮忙!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