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感损坏为何阻值会变成100多欧姆?

楼主(2015-07-21):
公司的产品发到客户现场发现了一直运行好好的最近反馈有一台有故障,派工程师去现场处理发现是板子上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有问题,最后换了3.3uH贴片电感就好了,电感没有换过型号,现在是换下来坏的电感测量阻值是150欧姆,好的同样型号电感测量阻值是0.9欧姆左右。电感坏了怎么会阻值变大?求大虾解释下原理。

网友:
接触不良,流过的电流不同,阻值也会不同。

网友:
没见过,只有阻值变小的,没见过变大的

网友:
不懂,有没有人解答一下啊

网友A:
是层叠电感还是普通的绕线电感?层叠电感电流超了有这个可能···绕线电感的话概率很小吧·········

楼主:
应该是层叠电感,普通绕线电感可以看见绕线

楼主:
我们一般遇到的电感坏了,就是电感直接断了,测量两个引脚直接是不通的,像这样的情况第一次碰到,客户追着要解释原因,真是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层叠电感还是普通的绕线电感?层叠电感电流超了有这个可能···绕线电感的话概率很小吧········ ...

层叠电感电流超了有这个可能,能否从原理上解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叠电感电流超了有这个可能,能否从原理上解释下?

我也只是见过,猜测可能是因为大电流通过以后薄弱部位烧断,烧断瞬间导电材料无法飞溅(层叠电感结构决定)然后沉积在附近导致部分回连,但是阻抗已经比原来的大了

楼主:
谢谢回复,为了验证电感是层叠电感还是绕线电感,昨天把电感敲碎了,看到里面有一卷铜丝,应该是绕线电感。但这个原理还是不好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为了验证电感是层叠电感还是绕线电感,昨天把电感敲碎了,看到里面有一卷铜丝,应该是绕线电感。 ...

有没有相熟的供应商?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专业人员才能回答得上来.

网友:
是不是电感线头焊接部位过热虚焊锡氧化后电阻变大,把线头处锡吸掉后重新上锡看看会不会电阻复原?还有就是电感线圈已烧得要断还没断,这从电感线圈颜色上就看得出来。

网友:
接触点松动不良。?!

楼主:
嗯,谢谢大家的回复,看来是需要找个专业厂家的人问问,这颗电感很小 0805封装的,砸开看到的一卷铜丝很小,要注意看才能看到这个线圈。电感确定没有断,就是电阻增大了。之前遇到过电感坏的直接是断的,因为使用时碰到或撞到容易把电感里铜线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