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酷开电视8A14机芯,烧了一个IC,mark:111XH

楼主(2015-07-21):
有知道的朋友,帮忙告诉具体型号!谢谢!

楼主:
整版照片:

网友:
像ESD,如果端口什么的没有坏的话,拆掉看机器能用否。

网友:
看看他的输入输入连接到什么地方

楼主:
谢谢! 两位大侠的意见。

网友:
很高级的板子,简单点的方法就是直接淘宝买一块同型号的主板换上~~~
¥258.00
创维酷开42K1Y 42K1T主板5800-A8A130-0P50 8A14机芯配屏
https://s.taobao.com/search?q=8A ... d=tbindexz_20150722

网友:
靠这也有,万能的X宝

网友:
看起来挺像ESD的,看看是不是连到接口上去了。

网友:
防网口雷击的ESD,型号是晶炎的AZ1013-04S

网友:
这是一颗SOT23-6封装的晶焱科技的ESD保护器件,看样子应该是用在网络端口的隔离变压器的次级。

网友:
ESD器件,网口防雷击,型号AZ1013-04S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 已经在淘宝买了块主板。

网友:
现在的产品,有原理图还可以修一下,没有我感觉没法分析,也许不只坏这一个呢,除非你元件多一个一个代替。

网友A:
mark esd器件,有用到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rk esd器件,有用到的地方。

ESD器件,拆了也可以用,不过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