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一起分析下这个阻容降压的问题,还有些疑问.....

楼主(2015-07-21):
先上电路图
此图是我看到别人的一个小产品抄的,其中那个三极管那一块,是由单片机的IO控制三极管的开关,来给负载R4加热的,J1接口是接的两脚的电源插头,我理解的时如果接口的1脚接的火线的时候三极管那部分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如果J1D的1脚接的是零线,三极管的集电极都是0v了,那部分电路还怎么工作,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
还有个就是阻容降压经过全波整流桥出来的电压是多大,这个电压的大小是由哪些元器件决定的,有没有计算公式呀

网友:
"给负载R4加热",加热又没有那么严格,半个周期够用了

网友A:
没看你的Q1手册,至少Vceo得400V以上;交流电过D6半波整流,怎么加热得跟P1.0配合,要不加热效果不好;你那不是有个稳压管么,就靠他了

网友B:
阻容降压是横流源,输出电压嘛,你后边不是有个稳压管嘛,就看它了。
至于电流大小是有公式啦,Rc=1/2Pifc,然后电压除以容抗就是电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是横流源,输出电压嘛,你后边不是有个稳压管嘛,就看它了。
至于电流大小是有公式啦,Rc=1/2Pifc ...

知道电流大小怎么计算,稳压主要是给控制芯片用的,加热那一块消耗的功率比较大,得从220v那接

网友C:
能用吗?画错了吧

网友:
加大C1就可以增加负载电流。

顺势跟进!
我朋友工厂有一批松下原装CBB电容(规格: 1.5uF/250V耐压),数量近万只, 低价清库存,适合在“阻容降压电路中“使用,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吗?画错了吧

别人的产品都批量生产好几年了,三极管加热那一块就是那么接的电路,稳压主要是给后面的单片机供电的

网友:
哎,用8楼的电容,要小心。

网友C:
也能用吧,这和火线零线没关系。只是加热只有半周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你的Q1手册,至少Vceo得400V以上;交流电过D6半波整流,怎么加热得跟P1.0配合,要不加热效果不好;你那 ...

这个就是Q1D的参数,当开关来用可以吧,经过Q1的电流大小就是,经过这个阻容的电流大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能用吧,这和火线零线没关系。只是加热只有半周期可以用。

我老板要我要耐压630v的,耐压低的不敢用呀

网友:
你老板的要求是对的,加热三极管应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能用吧,这和火线零线没关系。只是加热只有半周期可以用。

问一下,电阻封装大小和功率有关系,贴片电容 封装不一样  ,电容值一样,可以一样用吗? 电容封装大是不是就能做更大电容值得电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电阻封装大小和功率有关系,贴片电容 封装不一样  ,电容值一样,可以一样用吗? 电容封装大是不 ...

耐压不一样啊

网友:
同样电容容量,体积大的,耐压往往就高,尤其是贴片的,高耐压的贴片电容,价格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老板要我要耐压630v的,耐压低的不敢用呀

630VDC的也慎重,空间和成本允许,应该用250VAC的安规电容比较可靠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两位大哥

网友D:
此图是我看到别人的一个小产品抄的,其中那个三极管那一块,是由单片机的IO控制三极管的开关,来给负载R4加热的,J1接口是接的两脚的电源插头,我理解的时如果接口的1脚接的火线的时候三极管那部分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如果J1D的1脚接的是零线,三极管的集电极都是0v了,那部分电路还怎么工作,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
RE:完全正确。

还有个就是阻容降压经过全波整流桥出来的电压是多大,这个电压的大小是由哪些元器件决定的,有没有计算公式呀

RE:电压是由稳压管决定的;电流是RC阻容降压决定的,I = U*2PI*F*C(这里省略了R2电流,大约0.29mA),当然对于220VAC,可以记住全桥30mA/uF(半桥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图是我看到别人的一个小产品抄的,其中那个三极管那一块,是由单片机的IO控制三极管的开关,来给负载R4加 ...

问一下,高压mos管可以用在低压的情况下吧,它和那些低压mos管同时在低压情况下使用,谁的效果更好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高压mos管可以用在低压的情况下吧,它和那些低压mos管同时在低压情况下使用,谁的效果更好一下 ...

高压MOS内阻大,用到低压部分  功耗会大 ,要看你的实际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高压mos管可以用在低压的情况下吧,它和那些低压mos管同时在低压情况下使用,谁的效果更好一下 ...

低压的好一点。
1、低压的Vgs比较低,5V就能正常开启,高压的5V不一定能完全开启(即Ron不是最小)。
2、低压的Ron比较小,损耗小点,高压的小Ron的都比较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一下,高压mos管可以用在低压的情况下吧,它和那些低压mos管同时在低压情况下使用,谁的效果更好一下 ...

高压MOS管成本更高,同样成本的MOS管,低压MOS管内阻更小,一般低压MOS管驱动电压可以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MOS管成本更高,同样成本的MOS管,低压MOS管内阻更小,一般低压MOS管驱动电压可以低一点。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