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己写的FPGA SPI从机,跨时钟域,SPI跑到18M没发现问题

楼主(2015-07-21):
模块比较简单,直接粘代码了

module spi_module(
        CLK,
        SSEL, SCK, MOSI, MISO,
        byte_received, byte_data_received, byte_data_sent
);

input CLK;

// SPI Interface
input SSEL;
input SCK;
input MOSI;

output MISO;
// FPGA Interface
input [7:0] byte_data_sent;
output byte_received;
output [7:0] byte_data_received;

reg [3:0] bitcnt;

reg [7:0] byte_data_received_w;
always @(posedge SCK or posedge SSEL)
begin
        if(SSEL)begin
                bitcnt <= 4'b0000;
        end
        else begin
                bitcnt <= bitcnt + 4'b0001;
                byte_data_received_w <= {byte_data_received_w[6:0], MOSI};
        end
end

wire byte_received_w = (~SSEL) && (bitcnt == 4'b1000);

reg [7:0] byte_data_sentr;
always @(negedge SCK or posedge SSEL)
begin
        if(SSEL)
                byte_data_sentr <= byte_data_sent;
        else begin
                if(bitcnt == 3'b000)
                        byte_data_sentr <= 8'h00;
                else
                        byte_data_sentr <= {byte_data_sentr[6:0],1'b0};
        end
end
assign MISO = byte_data_sentr[7];

reg [2:0]byte_received_r; always @(posedge CLK) byte_received_r <= {byte_received_r[1:0],byte_received_w};
assign byte_received = (byte_received_r[2:1]==2'b01);

reg [7:0] byte_data_received_r[1: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byte_data_received_r[0] <= byte_data_received_w;
        byte_data_received_r[1] <= byte_data_received_r[0];
end
assign byte_data_received = byte_data_received_r[1];

endmodule

网友A:
速度不错,报下在什么器件上实现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错,报下在什么器件上实现的呗

这个倒是跟器件没太大关系,因为是直接取自SPI的SCK来采集数据的,非同步方式。
用的EP4CE6

网友B:
有点牛逼,可惜Verilog看不懂,只会VHD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牛逼,可惜Verilog看不懂,只会VHDL.

会了Verlog以后,在学校学的VHDL基本忘干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了Verlog以后,在学校学的VHDL基本忘干净了。

我是先学的verilog后学的vhdl,最后前者忘得一干二净。

网友C:
FPGA当丛机
最大的问题就是 SCK 进入FPGA后,进入全局BUFFER,这段延迟,再加上
FPGA的数据输出在Output Buffer上的延时
这2个延迟加起来有十几ns。
这2个延时不解决,一般FPGA当丛机,SPI时钟最好不要超过3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当丛机
最大的问题就是 SCK 进入FPGA后,进入全局BUFFER,这段延迟,再加上
FPGA的数据输出在Output Bu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FPGA当丛机
最大的问题就是 SCK 进入FPGA后,进入全局BUFFER,这段延迟,再加上
FPGA的数据输出在Output Bu ...

网友(2021-10-09):
跨时钟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