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自动平衡小车用啥电机好?

楼主(2015-07-21):
我想做一个自动平衡的小车
但不知道选择什么电机为好
特此向大家求助

网友A:
看这个篇章 电机选型 http://miaowlabs.com/book/hardware/motor.html

网友A:
大家都叫我红领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篇章 电机选型 http://miaowlabs.com/book/hardware/motor.html

非常感谢~~~~~~~~~~~~~

网友B(2015-09-21):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叫我红领巾!

红领巾,你看SK3530 PK 37GB520哪个好?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282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领巾,你看SK3530 PK 37GB520哪个好?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2820-1-1.html 。

其实这两款都是加装GB37减速箱而成,不过原电机参数有异。通过你的贴的图的参数对比,毫无疑问,SK3530全面压制37GB520,37GB520也可以做平衡车,但是做出来的效果比不过SK3530,不必听淘宝商家吹嘘37GB520有多牛逼,纯粹扯卵蛋,要学会看数据对比。喵呜实验室的开源平衡小车就是用类似SK3530的电机,电机参数一样,不同加装的是16CPR霍尔效应编码器,实践证明效果杠杠的,只不过没用到这么高精度的编码器而已。虽只有16CPR霍尔效应编码器,但贵在比不带屏蔽罩的光栅要稳定,不受粉尘干扰,不会出现去大街溜达一圈就大姨妈的状况,也用不上这么高精度的编码器呀,当然用了也无所谓,有钱任性请随便玩
                                                                                                    By 大家都叫我红领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