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算浮点

楼主(2015-07-21):
本人想请问一下,增强型的51单片机(一个时钟周期=一个指令周期),运算浮点,靠谱吗?
运算一个浮点数是运算整型数时间的多少倍啊?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吧, 只要你实时性要求不高,当然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吧, 只要你实时性要求不高,当然可以做

25ms解算一次姿态角,感觉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25ms解算一次姿态角,感觉怎么样?

太慢了吧。。

网友:
这个估计够呛,几年前亲测51 1T的一个公式浮点算法可以花费一秒多,我觉得楼主还是放弃吧!

网友:
51没有硬FPU。一个周期顶多算8位,可以算术操作的寄存器只有AB,必须不断从内存载入数据。一个单精度浮点数至少算4次,每次5个指令(sdcc),所以要20个指令。如果按STC平均2T算,40个机器周期一次加减法。乘除。。。。算了吧c

网友:
你说一次浮点和整数差多少倍,这得看平台,有FPU的和没FPU的,有SIMD和没SIMD的天差地别。